迅维首发E1-422G 独显改集显

楼主(2015-12-16):
迅维首发E1-422G 独显改集显

  外地发来一台ACER E1-422G AMD的板子, 板号12247-1
  机器进水了,独显供电 管子PU8203烧穿,拆掉后 测公共点对地120 发现PU8203焊盘烧漏铜了

  烧机发现漏铜处烫手, 想想这下麻烦了, 公共点对地这么小 ,继续挖的话, 独显供电肯定是修不出来, 板层烧穿了, 就想着是否能用集成显卡, 不要独显,问了客户 ,没办法那就改吧

  拆掉另外一组独显供电管,再割断显卡供电VIN到公共点的线路 开机电流有跳变不亮机,测主板上1.5V电压没出来,查图纸1.5V开启和显卡供电芯片PG和的DGPU_PWROK_R 相连,PG拉低了DGPU_PWROK,导致不出1.5V 直接显卡供电芯片的PG端割断,再开机 机器神奇的亮了。
    看来改集显可行,现在新款机器都是集显控制显示屏 也就是EDP,BIOS看看发现是UEFI启动模式,改回Legacy准备装系统测试, F10保存重启, 半天不亮 .UEFI是开机前不自检 能正常亮机,Legacy就要自检才能亮机,麻烦情况不妙啊, 这个可咋办,要是这样给客户客户只能装win8,不找我麻烦,这改不成功啊!想想这个独立改集成还真麻烦。

  听群里的哥们说 拆独显 拆供电 刷集显BIOS 试试,  从新把BIOS电池放电又能亮机 BIOS看看又是UEFI启动,在论坛找了个E1-522的集显BIOS 刷上还是不行,  我就把CPU核心供电飞线给独显供电试试 居然也能亮,进BIOS改成Legacy模式 亮机了 ,独显供电和CPU供电电压 一样 居然也能亮 神奇啊! 改回Legacy也能重启亮机, 但是这个CPU供电再给独显 负载肯定不够啊

  还是按他们说的拆显卡试试 ,想想要是拆了显卡还是不行 就更麻烦了 ,说拆就拆了 ,特么拆了抱着惊喜态度测试机器 ,真是希望越大失望更大!改回Legacy 照样不亮机!现在没有回头的余地了, 独显拆了 再植球不是更麻烦!想想有点后悔啊 不该拆! 但是拆都拆了 就硬着头皮往下改,到我群里问其他哥们, 图纸上 写了的板号两种规格的 独显是PX 集显是UMA先把这个R628和 r629对换!开机还是不行。

  再继续往下看,看到MODEL_ID_AD这个去百度翻译了一下是板号版本切换的,独立和集成难道在这里区分开来,看旁边的表格 直接把R2341换成10K,开机测试,改回Legacy重启 机器能亮了 居然可以了 装系统测试 正常了, 看来就是这个电阻了,

亮机图

维修总结:这次能修好是个意外, 这板子内存槽 黑槽可以亮机白槽不亮机 但是插2根也能亮机 都能认到! 这机器电流特别小,客户发的裸板 硬盘接口都没发来 我测试系统都是用光驱位硬盘托架!

 会员6354732元2023-1-12 21:00

网友:
牙白哥的帖子必须认真看啊

网友:
amd的不好改

网友:
这个值得借鉴,我也出现过这样的情况

网友:
一改模式就不行啦,原来是这样的原因

网友:
要我来肯定搞不定

网友:
哈哈哈,不错啊,小白,这样能搞定真心不错,继续努力多共享一些经验

网友:
丫丫,AMD也能改集显,很少见啊。还有看了楼主在图纸里版本切换说明,明白了是看哪里了。太感谢了

网友:
没分了要不肯定加我最高的两分。我赞叹一下。好厉害

网友:
俺遇到可能就放弃了,顶楼主、加分

网友:
AMD的板子坏了一般建议客户换INTEL集成的板子了。。。

网友A:
楼主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刚昨天遇到的   奇葩的机器   索尼的SVE14AA12T     壳子是这么写的 但是BIOS里面是SVE14A17ECP     机器奇葩的就是 没装系统的时候 都是正常的 只是反应很慢  想说装个系统吧  但是厄运降临    装了系统 原本是UEFI的  后面发现不行 那就改成legacy吧   但是改了系统做好了 进到桌面不到10秒风扇狂转 掉电关机了 进
pe和安全模式都是好的 就是不能正常进系统  我想这个机器 既然之前就是UEFI的 那我就改回来了    该回来UEFI的 肯定就不引导了 于是我又格式化了变成GPT格式  这样就装安装版的WIN7  64位吧   可是到了现在安装之后 就提示什么 一个或者多个什么系统驱动器  反正报错就是了  我不知道    win7 64位安装版的  不是已经是UEFI的了吗?难道是要 装WIN8.1 或者win10的吗?  关键是  改了legacy模式以后能进系统了 就是掉电 坛子有人说是BIOS问题 有人说是独显坏了  我去  拿来的时候 明明没做系统是好的啊   可是为什么 在重做就坏了呢?我是晕死   还好客户是个美女老师 没有说我什么 我就还回去了  她不等不住 一定要修好就拿走的 不让在我店里研究,就想问下 这到低是怎么回事?怎么装都不行

网友:
这个技术贴很好   收藏   加分

网友:
厉害这样都能修好

网友:
集显独显版本切换!要学习的很多嘛!

网友:
楼主能不能再N掰点   改集显都比较难改的

网友:
独显改集显真的很厉害,我在此学习了,顶上

网友:
机子比较新吧,原创给力

网友:
显卡掉点了吗?很少改,不懂

网友:
楼主牛X,加分支持原创。

网友:
先收藏了,留着以后碰到用

网友:
一改模式就不行啦

网友:
不错,但是我还是没有明白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很好的案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我直接上win8 刷BIOS多麻烦

win8不是问题 客户能否接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刚昨天遇到的   奇葩的机器   索尼的SVE14AA12T     壳子是这么写的 但是BIOS里 ...

打电话问一下SONY售后吧!

网友:
有些机子很好改集显,有些就比较麻烦,看楼主这种就一波三折,不过能弄好真的很牛,下次遇到这种状况也可以借鉴下楼主的思路

网友:
硅胶太多了吧

网友C:
那你从CPU飞过去的线还用接到显卡上去吗?你改10K的电阻用的是集显,它原来的33K不是也用的是集显吗?

网友:
你是小白?  别给恁哥隔着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你从CPU飞过去的线还用接到显卡上去吗?你改10K的电阻用的是集显,它原来的33K不是也用的是集显吗?

开始飞电压给显卡测试,但是负载不够,后来拆了显卡芯片,改成集成的  图纸上写了 这板子有2种 集成和独立 厂家设计的时候 应该是在 改电阻这里区分开来的!

网友:
技术真好   厉害 厉害啊

网友:
谢谢同学共享值得学习

网友:
学会 了,下次就可以用的着了,学到技术了

网友:
在看看是不是呢不过你下载分啊

网友:
谁能告诉我,怎么获得升级下载分啊

网友:
UEFI不自检  以前还没留意这问题。裸板发来修  搞成这样发回去客户会不会受惊吓。

网友:
很不错的经验 收藏了

网友:
牛B  这样能搞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