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 A1278 用电池暗屏

楼主(2015-12-16):
一台苹果 A1278 14年7月份的机 用电源开机正常 用电池就暗屏 拨掉电源有两三秒的样子就变暗了 电池能充电放电 不确定是不是电池坏了 求大师们给点意见 这种情况是电池的问题吗?板子的问题从那里下手。

网友A:
是完全没背光 还是很暗  不够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完全没背光 还是很暗  不够亮?????

完全看不见 开机可以亮要进系统了就暗下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完全看不见 开机可以亮要进系统了就暗下来了

我去掉电源不是马就是就暗 是缓慢的那样暗下去

网友A:
只有检查背光电路了  苹果的升压在主板上     以前遇到过有轻微腐蚀的机器   现象跟你这差不多  处理了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有检查背光电路了  苹果的升压在主板上     以前遇到过有轻微腐蚀的机器   现象跟你这差不多  处理了就好 ...

大师 是清理了烤板好的 还是换了那些零件

网友A:
我这是腐蚀   清理了在焊一下就好了    你这个具体情况都不知道,没法直接给你处理方法,只能给你一个大概方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这是腐蚀   清理了在焊一下就好了    你这个具体情况都不知道,没法直接给你处理方法,只能给你一个大概 ...

噢 噢 响 谢了 我再仔细检查一下 多谢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噢 噢 响 谢了 我再仔细检查一下 多谢指点

先清理一下主板,看看是不是有虚焊的地方。

网友C:
查屏背光和屏供电这一块区域看下有没有腐蚀或者击穿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查屏背光和屏供电这一块区域看下有没有腐蚀或者击穿

真是郁闷 我是小白 还没找到病根

网友:
屏线附近没发现腐蚀,电池电源一样暗

网友:
估计哪个元件不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