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仁宝点火回路经典故障,板号LA-4101,真相在图中

楼主(2015-12-16):
机型:HP CQ40
故障:无待机

机器修好之后,PQ101的G极电压如下图

补充内容 (2015-12-18 12:02):
电路图在三楼,上传受限。PQ107 G极3.19V, PQ105 B极0V,  PQ105 C极 11.26V ,PQ104 B极10.41V,PQ101 G极18.79V  P管低电平导通,这里是高电平,没过隔离管,拆下PQ105,C极测试是19.22正常,更换PQ105

补充内容 (2015-12-18 12:08):
故障原因:PQ104损坏,PQ101 无法分压得到低电平导通,PQ105损坏,导到PQ104 G极电压低,正常情况是PQ104 G有极19V左右不导通,PQ101 G极经PR106和PR109分压导通

网友:
全是图啊   果然是真相

网友:
电路图在三楼,图中测试位 PQ107 PQ105 PQ104 PQ101

网友:
全是图片,没有说明,还是有点看不懂

网友:
全是图片,没有说明,能详细说明下维修过程就好

网友:
不发图纸截图,谁能明白量的什么

网友:
有图没真相,楼主没有分析思路啊。。。仁宝点火回路基本没有一点难度了。。。

网友:
能配上文字更好

网友:
最好说明下,小白看懂

网友:
看图画呀?好歹配上文字说明一下吧。

网友:
楼主能文字说明一下维修过程吗?

网友:
看来 只有修过的人 才能看懂了。。。。

网友:
附上文字就更好了。。。现在不是说图文并茂吗???加上文字绝对精华。。。

网友:
在下新手能不能解释下什么事仁宝点火回路

网友:
如果只看图片 完全看不懂事什么意思

网友:
建议楼主在每一个图后面说明下。这样方便大家。

网友:
现在的板子都是能省就省,点火都没得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