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K750S 无规律自动重启

楼主(2015-12-16):
神舟战神K750S   能正常使用  无规律自动重启  求助

网友:
重新刷过BIOS没有?

网友:
是不是系统问题啊 首先排除系统

网友:
刷BIOS试试吧

网友:
先换硬盘装系统,不行刷BIOS。应该就能解决。

网友:
是不是温度过高?

网友:
先排除软件的问题,然后再一个个去换硬盘 内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