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5010

楼主(2015-12-16):
M5010   电流跑的很正常就是不显示,BISO也刷过,内存也换了,就是不行 。 求大神帮忙 。

网友:
灌水吗?  外接什么都没试,问题也没有描述清楚。上来就问怎么弄  神仙会告诉你怎么弄

网友:
灌水的吧,你的那几个帖子说的问题都是考神仙的问题。

网友:
看看USB接口类的有无插坏,会造成影响的。

网友:
你给别人修吧  免得扩大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