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K610C-I5 D1 不开机

楼主(2015-12-16):
接机时,不通电,P2808BO烧了。更换了一个新的,现在3V待机有了。不上COMS电池,第一次通电能开机,还能正常进入系统。关机再开就无反应了。怀疑是EC有问题,换了一个新的,反而通电没任何反应,按开关电流0.01-0.02-0.01,上不去。5V也出不来,5V由EC控制DD_ON,DD_ON也是0V。

P2808BO脚位电压:不上P2808时 1脚19V、2脚19V、其它脚都是0V,上P2808时 1脚19V、2脚19V、3脚18.4V、4脚18.4V、5脚地、6脚18.5V、7脚0V、8脚18.9V。找不到它的PDF,不知道正常不,3个新的P2808BO都是一样的。周边的电阻是好的。按开机键6脚没有跳变。

谁有蓝天的时序呀?应该怎么修?谢谢

补:不上CMOS电池,上原装旧EC上电可以正常使用,但开机键没有用。是不是P2808BO有问题,我卖分两家共4个,都是同样的问题,难道这个芯片买不到好的。谁有这个芯片的PDF呀,现在不知道是什么问题了。

补充内容 (2015-12-17 11:30):
大家要注意了,P2808BO这个芯片商家卖的大多数都是翻新货,基本都不能用。一定要找可靠的商家。我这次被坑惨了,如果不冷静差点就把故障扩大了。论坛上有人说过6脚有19V的芯片都有问题,应该是真真的。

补充内容 (2015-12-17 11:33):
还有IT8587E/FXA是带程序的,可能在特殊机型上的程序不一样吧,神舟K610C买全新的就不能用。

补充内容 (2015-12-19 15:49):
修好了,还是P2808BO有问题。今天到了,买了个全新的25元,有点贵。正常脚位电压1脚19V、2脚19V、3脚18.5V、4脚0V、6脚3.3V、7脚0V、8脚19V

网友:
慢慢研究,总会出结果的

网友A:
ec有问题吧我觉得还得继续换ec

网友:
引用 网友A:
ec有问题吧我觉得还得继续换ec

EC都换了两个了,新的都是这个样

网友:
EC什么型号的?有晶振量下晶振,有BiOS刷bios

网友B:
就是EC什么型号??   是带程序的,还是单独的BIOS定义的 ??

网友:
这个机器应该就是一个小问题。楼主细心查下待机部分。 既然第一次都能进系统正常。 后来出现无反应的情况。无待机。建议多查待机部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EC什么型号??   是带程序的,还是单独的BIOS定义的 ??

问了卖芯片的,都说不带程序,但是我怎么觉得就是不对。新EC装上电有问题,充电也不行。原装旧EC能充电还能进系统,就是二次开机不行

网友:
这个IT8587N 是带程序的 目前为止 好像没有能买到带程序的芯片吧  大家有渠道吗?这个机子上次我也修到过,那个P2808B 我也量了 和你最后好的时候的结果一致

网友:
*脏话* 翻新货 那我都是换一个不好就转移目光的人是不是被坑了很多次咯

网友(2016-09-18):
现在的卖家真是蛋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