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这IC是什么

楼主(2015-12-16):
或者有什么可以替代的  是在海尔a480n-i7 的电源插口附近的

网友A:
mos管 有可能是p管 也有可能是n管  自己量量 S脚对D脚通是N管 反之则P管

网友:
场效应管。百度一下吧

网友:
    楼主不像是同行

网友:
lz 是维修学徒的话 这都不是问题 如果楼主是一点经验都没有 最好不搞 以免故障扩大 拿到维修店要不了多少钱

网友:
这个就是mos管,新款的华硕机子上有,惠普机子上有

网友:
mos管的知识 是搞维修的入门课

网友:
小的是菜鸟一个

网友B:
我还以为是客户    不懂问你师傅把    别乱换

网友:
场效应管吧,体积小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还以为是客户    不懂问你师傅把    别乱换

嗯嗯,经过大家的指点,和自己仔细量过,对比过   这个的确是普通的MOS管,新款的主板和显卡都有的.

网友:
楼主 查图纸啊 应该是mos管

网友C:
笔记本上大多都用这种场效应管 多学学电子基础

网友:
引用 网友C:
笔记本上大多都用这种场效应管 多学学电子基础

谢谢指点 !!嘿嘿  本人半路出家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mos管 有可能是p管 也有可能是n管  自己量量 S脚对D脚通是N管 反之则P管

看样子已经击穿,烧焦了,你的方法不管用了!  呵呵..

网友:
还有更少见的  就是R472的右下角 那两只正方形的IC 也是同样的管  但体积真的很小  也是第一次见到

网友:
看看板上有没有一样的管子对着量一下  如果不是隔离或者充电部分 一般是N沟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样子已经击穿,烧焦了,你的方法不管用了!  呵呵..

就是因为烧穿 了  笔记本才短路了

网友E:
能问这问题,估计你也难修好,送修是最好的选择。

网友:
引用 网友E:
能问这问题,估计你也难修好,送修是最好的选择。

还是想自己动动手!!!!这机器送修时是插电短路  拆开见烧掉这IC 和另一个IC   吹开两个烧坏的IC  再加电 主板就不短路了,现在订了IC 明天 换上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