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FM1D3M主板不开机,

楼主(2015-12-16):
各路电压正常,不能插检测卡,我是新手,望高手指点该怎么查,谢谢

网友:
按时序查询  你这样怎么知道各大电压正常?内存 CPU 桥总线??

网友A:
电压都测正常,新手?

网友B:
只能刷BIOS  看下

网友:
加焊CPU,不行就换掉它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压都测正常,新手?

像CPU供电和内存供电,南北桥供电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能刷BIOS  看下

BIOS 刷了,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