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成功修复ipad4

楼主(2015-12-16):
话说来了1台ipad4 不触发,拆机扣电流表5a。大电流、实测电感l8225 l8255 l8122对地为0、我小心吧这几个电感翘起来测发现是ppvcc——man阻值没0,我直接接线用1.0烧。但是坑爹的是没有地方发烫。没办法只能拆了。看pcb图这电压只要去了电源和音频和一些电容。我想要是电源就惨了。还是从音频开始,拆了l3750 l3740音频的供电。发现阻值阻值还是为0.心想不会这么背一来修就碰到电源管理芯片坏的吧,歇了一会。修了台笔记本后想想还是先把去ppvcc——man电容拆了。如果不行再去搞电源管理芯片,也是运气好才拆了c8193 8162 阻值就正常了。发现是8162电容击穿。这电容我就没补了。吧电感补上去。上电电流正常。叫人装机试机正常。

网友:
运气不错 点位也漂亮

网友A:
为什么风神一笑可以+6分

网友B:
分析不错啊!这个是不是可以直接烧呢

网友C:
分析的很清晰学习了,为什么不可以多加几分,就只能加2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分析的很清晰学习了,为什么不可以多加几分,就只能加2分呢

现在分值钱了。1分一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分析不错啊!这个是不是可以直接烧呢

和笔记本一样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风神一笑可以+6分

他权限比我们高

网友D:
楼主第一次修IPAD,思路就这么好,幸好是电容短路,要是电源芯片就有点麻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第一次修IPAD,思路就这么好,幸好是电容短路,要是电源芯片就有点麻烦了,

en我也怕电源管理芯片坏

网友:
这么小的电路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分析不错啊!这个是不是可以直接烧呢

这个故障直接烧没发现有发烫的地方,导致楼主误判

网友:
苹果啊,好羡慕

网友:
就要这样的活跃度。 满分加上

网友:
现在修苹果才赚钱

网友:
像本本一样可以直接烧啊

网友:
为楼主的头像加1分,再为楼主的技术加1分

网友:
牛比的技术,牛比的点位图

网友:
深有体会,有次VCC短,拆了IC短,拆了旁路电容不短,之后花了好久补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