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A460P-I5G 版号DASWHMB18F0 REV:F怪相----求助

楼主(2015-12-16):
到手是不过隔离,修复后上机不触发,把EC周围加焊后现在能正常开机、重启,但是软关机后就不能再触发,必须拔电源后再插电源才能触发。求各路神仙指点方向。BIOS已经重写了,不考虑BIOS的问题哦,亲们在线等

网友A:
应该还在EC周围  查不开机时那些信号 供电不正常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还在EC周围  查不开机时那些信号 供电不正常吧

供电正常的杠杠的,软关机后再触发就不出SUSC#,SUSB#,SUSON,但DNBSWON#有跳变的。

网友:
适配器检测是不是不正常?

网友:
重点查询RTC电路。

网友:
今天检测了,纽扣电池放电后日期还停留在放电前的时刻,有点怪哦

网友:
我在修这个机子呢,也是不触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