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请教,这个排线触点的位置叫什么东西

楼主(2015-12-16):
拆屏的时候,把方向弄反了,结果拆下的时候多扯了一根铜线出来,

手机屏排线 的插槽,应该怎么称呼,好去配一个。主板是中兴Q802D的,不知道这种东西有没有通用的!

网友:
去X宝找不到这个配件吗?

网友A:
这个只能另外换个接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只能另外换个接口了。

我到taobao上买,该怎么搜呢?
有通用的么,还是必须用这个型号的

网友:
这个问题很好解决的  你找一个和你这个类似的接口将拆下的接口中取一个针下来然后焊接到你的这个接口上  我做这个是内行 您不介意的话可以给我游过来我免费给你整一下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只能另外换个接口了。

知道它的机器型号,看能不能买拆件板淘宝,或者找到它图纸看座子具体的属于什么,然后直接淘宝搜:比如Q802D显示接口座子母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知道它的机器型号,看能不能买拆件板淘宝,或者找到它图纸看座子具体的属于什么,然后直接淘宝搜:比如Q8 ...

如果机器新,或者没量,就难找,要量大的机子就好找,比如:小米。。。

网友:
不知道发链接违不违规,看看是不是这种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27.xKLjLq&id=520911032413&ns=1&abbucket=14#detail

网友:
什么机子的?

网友:
你可以搜你的那个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