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305 09181 能进pe不能进系统

楼主(2015-12-16):
     联想B305 09181          不亮机  吹下南桥亮了,能进pe不能进系统     刷显卡bios     u24   一样,    在刷u43    OK了

B305 09181 bios_U43.zip

B305 09181 bios _U24.zip

显卡bios

网友:
看来这个机器的寿命基本都一样长 连续看了好几个B305的帖子都是15年12月左右啊 我这个电流2.3不亮机 刷bios无果 后假焊显卡 亮机 现在的现象和你一样 能进PE进不了系统

网友A:
经过多天测试,电压如果低于19.5 它能进PE进不了系统 ,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经过多天测试,电压如果低于19.5 它能进PE进不了系统 ,

实在是太感谢你的回复了 我这个客户没有那适配器 我习惯把可调电源在19V 之前是U24 U43都刷了 都不行 看了你的回复 果断把电压调到20V 终于把系统做进去了 感谢

网友:
实在是太感谢你的回复了 我这个客户没有那适配器 我习惯把可调电源在19V 之前是U24 U43都刷了 都不行 看了你的回复 果断把电压调到20V 终于把系统做进去了 感谢

网友:
20V解压到一半又断了 让客户把适配器拿来了 一看明白了  这个适配器是6.7A 我的安泰信3005si最大才5A
这次是真的装进去了

网友(2020-03-18):
U43不是驱动程序吗?不进系统跟U43啥关系。

网友(2021-09-10):
刚好需要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