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T220 TW22WS 屏一闪闪

楼主(2015-12-16):
把旁边的按键拆了就不闪了 。附上备份的MCU

网友:
*脏话*这不是按键问题

网友A:
auto键是不是连键了  你吧这个键给拆了看看还闪不

网友:
屏一闪一闪跟按键应该没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
auto键是不是连键了  你吧这个键给拆了看看还闪不

全部都给换了

网友:
按键不良了?

网友:
这个可以试下  我有个机不显

网友:
通病了,把按键换了就行了。

网友:
学习了遇到就可以试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