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
TCL液晶电视屏逻辑板上:最大的IC:RT6906B起到什么作用
[TCL]
TCL液晶电视屏逻辑板上:最大的IC:RT6906B起到什么作用

网友(2015-12-16):
TCL L32F3270B
液晶屏
的
逻辑板上
最大的
IC:
RT6906B
起什么作用?望师傅们指点,谢谢。

网友:
逻辑板的保险
F1
对地电阻
欧姆,但是保险
F1
上有
12V
电压。逻辑板上的其它几组电压都没有。
12V
电压就加到这个
RT6906B IC
上。这个
IC
有短路吗?望师傅们指点,谢谢。

网友:
这个应该是DC-DC变换;网上查查资料;有可能就是它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