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plus后摄像头不聚焦维修经历

楼主(2015-12-16):
前日来了一个6plus,摔的挺厉害,换过后壳。后来WIFI就不怎么好用了。一会有信号,一会就变灰打不开了。

一般wifi是比较好修的:在主板边上,离CPU又远,温度调高点,风速大点,用力一翘,保证下来,不会掉点。

目测了一下主板,看看有没有小电感、小电阻摔掉的。发现没有后,当机立断把wifi翘下来。重植一遍,wifi好用了。试玩了一会,也还可以。

正准备装机,随手测测后摄像头,嗯?怎么不聚焦了?

plus不聚焦这故障,修了多少个,换摄像头是必杀。百分之百好用!难道摄像头坏了?来的时候我明明测试过的,好使的。可这个机不是我拆的,是不是别人拆的时候拆坏了?想着摄像头也没多少钱,给它换一个得了。拿个了一个好的装了上去,然后准备装了。且慢,再试一下!打开后摄像头,这回汗下来了,还是不聚焦!怎么回事?难道这个也是坏的??我一口气换了四个,终于确定,不是摄像头的事,是主板的问题了。

我又试了试照相、录像、闪光灯,都好用!就是照远处看不清,照近处才可以。这不就是摄像头坏了吗!可惜偏偏就不是!好吧,开修吧。

先打后摄像头座子各脚阻值,都在正常范围内。郁闷了!看图吧!

阻值查完了,就得查供电了。后摄像头一共有四路供电。其中PP2V85是最重要的,也最愿意坏的。修过几次没有2.85V导致前后不照相,或者找了几张就不照了的故障了。

就是上图的U2301。它虚焊或损坏就会引起不照相的问题。最哭笑不得的一次是能录像,不能照相。一打开照相界面就是黑的,打开录像界面就有影。前后皆是如此。连换了几个u2301都不管用。最后一气之下刷了个机,然后就好了。我就郁闷了,这都哪跟哪啊!

可是这回是不聚焦,肯定不是这一路的问题。看另外三路吧!看好图,对着点位图找好位置,准备测试才发现,测试电容都在黑胶下面。先除胶吧!风枪一边吹,一遍用刀划来。突然一块胶带着小件飞了出去。我急忙看好位置去查图,是FL2320。我看着锡点,齐刷刷的,像是硬掰掉了一样。我除胶可没那么大力道吧!这肯定不是我碰掉的。先看图,这是干什么的。

正是PP_RCAM_AF_CONN反馈回路的电感。难不成正是因为它引起不聚焦?赶紧拿起风枪把这个小电感吹回去。

就是上图红圈内的一个

然后装摄像头、装屏、装电池、开机。后摄像终于好用了!

看来是以前摔的时候,这个电感就已经虚焊了。然后我翘WIFI的时候,导致它受热彻底与主板失去连接 了。因为黑胶封着,又看不见。而后摄像头呢,采用的是模块化设计,每个模块单独供电。这一路恰好是给聚焦模块供电的。这一路不正常,导致不聚焦了。

这次维修没啥技术含量,却很有意思的。写出来,和大家分享一下。也感谢大家分享自己的宝贵维修经验。

网友A:
PP_RCAM_AF_CONN中的AF应该是AutoFocus(自动聚焦)

网友:
一般都是摄像头本身坏了吧,这个也是楼主不小心弄丢了

网友:
这种虚焊的情况不好发现啊

网友:
苹果修这么流刷,真牛

网友:
很好,希望楼主继续保持,重要的不是有没有技术含量,重要是原创,是维修过程,这个帖子还是能帮助到很多新手朋友的

网友:
不对焦最好修换摄像头,查af供电,其它手机的af模块使用单独的I2C总线也要查一下

网友:
遇到过类似情况,有几次是镜头模糊聚焦不准直接调镜头上的焦距就行了!!

网友:
有时间去了解下修手机

网友:
如此简单的问题 都能成精华  我也是醉了

网友:
楼主修这个苹果手机绝对牛逼!

网友:
6plus照相不聚焦通病,一般换相头,以后会碰到LZ这种情况的,收藏。

网友:
苹果手机还没有修过呢,先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PP_RCAM_AF_CONN中的AF应该是AutoFocus(自动聚焦)

我得把这个知识点记到我的笔记本上。

网友:
宝贵维修经验。

网友:
苹果修的出神入化啊 我何时能到这步

网友:
引用 网友A:
PP_RCAM_AF_CONN中的AF应该是AutoFocus(自动聚焦)

叼啊,这都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