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液晶电视屏逻辑板上:最大的IC:RT6906B起到什么作用

楼主(2015-12-16):
TCL L32F3270B液晶屏逻辑板上,这个编号IC1的最大的IC:RT6906B起什么作用?望师傅们指点,谢谢。

网友:
如果把逻辑板图片发一下该芯片,也许好判断

网友:
非常感谢情缘科技师傅指点。逻辑板的保险F1对地电阻35欧姆,但是保险F1上有12V电压。逻辑板上的其它几组电压都没有。12V电压就加到这个RT6906B IC上。这个IC有短路吗?望师傅们指点,谢谢。

网友:
好像看到芯片都烧了洞的感觉

网友:
非常感谢yuchao454875师傅指点。胜利在望了,我要换了它。哪个是1脚?哪个是48脚?它起什么作用?望师傅们指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