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屏看电影先白屏后黑屏然后正常

楼主(2015-12-16):
现在手上有台22寸LED显示器 只要看电影全屏后也就几分钟就会出现一条一条的白条出完满屏后就黑一下然后回恢正常,一会还出现不断的出显一次次的寻环,不全屏就一点事也没有,请教一下这是哪里的问题,一定不是主机的事,换过问题依然存在。。。

网友A:
是不是分辨率没有调好?

网友:
上张图片看下、或者恢复下出厂设置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分辨率没有调好?

1024*768这个分辨率不会有问题吧

网友:
可以刷个程序看看,还可以用通用驱动点一下看看 是驱动版问题还是 逻辑板问题

网友:
刷个BIOS会好不行换驱动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