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G41T-M LX3 PLUS 无CPU供电

楼主(2015-12-16):
版号:P5G41T-M LX3 PLUS

故障:无复位

测电压 ;  CPU  0V  总线1.2V  桥内存供电都OK     内存1.2V    (华硕的不跑码时内存供电就是1.2V   不用管!也不是所有都是这样)

查CPU供电主控芯片 PU100   第3脚EN      实测OV   !

通过点位图发现受控于 PQ5    PQ5 B级 高电位  导通  拉低EN!

PQ5 B级连接PQ4  C级    测PQ4 B级高电位    PQ4应该导通      实测没导通  .  PQ4坏了

为了维修方便   直接拆掉PQ5   这样就不会拉低EN了        然后就亮机了        算不算秒杀?

欢迎加分      送上BIOS  点位  !

点位加软件P5G41T-M LX3 PLUS.zip

亮机备份P5G41T-M LX3 PLUS R101.zip

网友A:
这个板子无VCORE不一定全是这个管子坏,更多的是上拉的822排电阻

网友:
可以算秒杀 这帖子对新手很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板子无VCORE不一定全是这个管子坏,更多的是上拉的822排电阻

你看看   点位再说吧          我也没说全是这里坏!

网友:
经常遇到丢EN的,呵呵。精彩

网友:
我感觉所有配件在主板上都是有他的道理的

网友B:
此板应是822坏了,修过好几个

网友:
我的3脚有了,换了芯片还是没有用

网友C:
这个主板822排阻是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此板应是822坏了,修过好几个

你说的是       斜着那个822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主板822排阻是通病。

你说的是        斜着那个822吗?

网友:
就要点位 上次找了半天没有

网友:
没EN好修  绝对算秒杀了~

网友:
学习了   手头有块型号一样的

网友(2016-05-06):
算秒杀,但是我已经不能加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