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omni 105 pc 偶尔掉电

楼主(2015-12-16):
hp omni105 pc一体机,故障描述,机器能正常亮机。偶尔会掉电重启, 没有思路,求大神指点。。

网友A:
没修过吗,如果没修过,那就先软后硬,先检查散热.软件,后查硬件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修过吗,如果没修过,那就先软后硬,先检查散热.软件,后查硬件问题了.

系统,散热,内存,cpu什么的都换过了

网友:
不知道从何说起  慢慢积累经验吧

网友:
应该是有芯片不稳定吧,仔细看看有没有腐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