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AOC 990s 能开机 不显示 秒杀

楼主(2015-12-16):
今天接到台 AOC990s显示器 能开机且有AOC标志显示 提示数字信号输入 ,不可切换 。 这个显示器只有VGA输入 重置菜单的瞬间能正常显示图像 。 想都没想在论坛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49609-1-1.html
下载程序 写入 OK 收工
不显示

网友A:
没看的懂。。。
yuchao454875
楼主说的刷了BIOS好了。你这样回复算灌水。。在有下次就警告了。这次口头警告
详情

网友:
这招好用下次我也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看的懂。。。
楼主说的刷了BIOS好了。你这样回复算灌水。。在有下次就警告了。这次口头警告

网友:
一般情况下供电正常就是程序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