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速秒杀ASUS F1A75不触发

楼主(2015-12-16):
主板型号:F1A75

故障现象:上电电开关不触发。
测PCIE插槽的B10脚无电压。不正常。(手摸网卡,io,声卡,温度均正常),分析此脚一般都是1085,1117三端稳压器降压产生3VSB。
跑线:
跑线发现PCI插槽上的一个1085相连。上图:

测1085输入端无电压,打值正常,接着跑线,上图:

跑B极没跑出来到哪了受谁控制,搜索论坛上的点位也没有,懒得跑线了,直接飞线CE。

待机出来了,点开关跑码亮机。

久别的界面出现眼前:

写个帖子编辑的真不容易,往看客们给加点分.
最后尾声,祝大家 财源广进!生意兴隆!
看了下论坛上没这个板子的BIOS,我特意备份了一个上传上来,如下:

网友:
亮机后备份的BIOS希望大家能用得上,看论坛上没有。

F1A75 rev1.01.zip

网友A:
那么B10待机就成5v了是吗?

neco -2 若扣分不自由,则加分无意义

网友B:
那个谁啊,权限怎么那么高,一次给22分,我怎么只能5分

网友C:
没事这两天看徐班长台板维修,你的思路真的木有看明白,1085输入电压没有,那就是紫线5V没进吧,你这样飞过去,会不会待机有件热啊,时间久了会出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谁啊,权限怎么那么高,一次给22分,我怎么只能5分

我只能加2分,今天的还加完了,本来准备给他加的

网友D:
跑线跑得很辛苦呀,哈哈,走捷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么B10待机就成5v了是吗?

错,待机由1085降压到3.3V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事这两天看徐班长台板维修,你的思路真的木有看明白,1085输入电压没有,那就是紫线5V没进吧,你这样飞过 ...

紫色线受控与三极管转换,再由1085降压产生3VSB,写的这么详细

网友E:
你说的这个三极管B极1.3V,E极5V,C极没电压,如果这是个NPN的管子,它是应该没有电压,不导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跑线跑得很辛苦呀,哈哈,走捷径了。

懒省事,呵呵,,直接短接算了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谁啊,权限怎么那么高,一次给22分,我怎么只能5分

我最多才10分

网友F:
CE飞线后  C极是多少V了  5V?  如果是5V那么不是高了么  这样也可以吗

网友:
迅维出来的就是不一样,个个都大神了

网友:
待机电路还是比较好修的

网友:
技术又要往前进步了师兄?

网友G:
是不是那个三极管坏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A:
那么B10待机就成5v了是吗?

B10是由5VSB经1085内部稳压转换得到3.3VSB提供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说的这个三极管B极1.3V,E极5V,C极没电压,如果这是个NPN的管子,它是应该没有电压,不导通啊。

是的,推测是三极管CE级之间阻值开路。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说的这个三极管B极1.3V,E极5V,C极没电压,如果这是个NPN的管子,它是应该没有电压,不导通啊。

这里三极管应该是PNP低电平导通类型的,工作电压属于E级输入,C级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F:
CE飞线后  C极是多少V了  5V?  如果是5V那么不是高了么  这样也可以吗

这里三极管C级推测是连接1085输入端的,这样子直接连接不会出现问题。

网友I:
感觉这方法也挺好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H:
B10是由5VSB经1085内部稳压转换得到3.3VSB提供工作。

他自己说直连了。。。那不就是B10变5V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事这两天看徐班长台板维修,你的思路真的木有看明白,1085输入电压没有,那就是紫线5V没进吧,你这样飞过 ...

就是1085没有5VSB电压输入,这里三级管只是起到开关控制5VSB电压输出到1085工作而已,时间久了不会出现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H:
B10是由5VSB经1085内部稳压转换得到3.3VSB提供工作。

重看了下帖子,原来飞的是三极管,不是1085。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他自己说直连了。。。那不就是B10变5V咯?

这里三极管C级是连接APL 1085输入端的,你自己没有看清楚帖子,如果B10 变成5V原因推测就是1085本身输入和输出脚之间阻值短路或本身ADJ引脚相连分压电阻变质。

网友:
引用 网友G:
是不是那个三极管坏了,。

这里判断三极管好坏可以直接把B级工作电位用镊子强制接地拉低观察C级输出电压情况来进行。

网友:
引用 网友G:
是不是那个三极管坏了,。

三极管没有坏,推测是本身B级控制电压故障。

网友H:
引用 网友I:
感觉这方法也挺好的。

还有一种方法就是强制拉低三极管B级工作电位接地解决故障。

网友G:
B极1.3V,E极5V,如果是PNP的,它不是应当通了吗,但没通呀,,还是说明管子坏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H:
还有一种方法就是强制拉低三极管B级工作电位接地解决故障。

那此三极管是PNP而非NPN哈,与上面所说NPN就不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B极1.3V,E极5V,如果是PNP的,它不是应当通了吗,但没通呀,,还是说明管子坏了

PNP三极管正常是B小于E级输出0.7V才会饱和导通的,这里的B级1.3V明显是异常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I:
那此三极管是PNP而非NPN哈,与上面所说NPN就不对了。

就是PNP类型的。

网友:
龙总现在越来越牛XXX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谁啊,权限怎么那么高,一次给22分,我怎么只能5分

我也只能加两分,金牌维客可以加5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事这两天看徐班长台板维修,你的思路真的木有看明白,1085输入电压没有,那就是紫线5V没进吧,你这样飞过 ...

待机时候1085发热一般是5VSB测试点对地阻值短路引起。

网友J:
觉得拆掉芝麻管,用个0欧电阻连比较好看

网友:
引用 网友J:
觉得拆掉芝麻管,用个0欧电阻连比较好看

是的这样子连接比较保险

网友:
5VSB转3VSB断线了?

neco -4 若扣分不自由,则加分无意义

网友:
没有根本性解决问题,前级电路还有故障

网友:
收藏一下 。以后备用。。。。

网友H:
应该是三极管B级控制电路故障。

网友K:
估计是ERP节能电路问题

网友H:
引用 网友K:
估计是ERP节能电路问题

开机节能电路一般技嘉品牌主板使用的比较多。

网友:
修到过V星的这样问题也是飞线,华说没修到

网友:
厉害  楼主的思路正是我们学习的

网友L:
这是AM3的芯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这是AM3的芯片吗?

估计处理器是AM3芯片组平台系列的。

网友:
顶,心细 技术不错

网友M:
不错。 还有就是怕南桥网卡芯片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M:
不错。 还有就是怕南桥网卡芯片短路。

只要PCI B10脚对地阻值正常的话,南桥芯片是不会短路的。

网友N:
B极电路直接短路到地

网友:
引用 网友N:
B极电路直接短路到地

这样子也可以修复故障。

网友O:
引用 网友H:
应该是三极管B级控制电路故障。

直接换了三极管能好吧

网友H:
引用 网友O:
直接换了三极管能好吧

直接换三极管行不通的。

网友O:
引用 网友H:
直接换三极管行不通的。

那最直接的方法还是飞线CE

网友:
值得学习。。。受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O:
那最直接的方法还是飞线CE

直接的方法是飞线CE级或短接B级到地拉低。

网友:
引用 网友H:
开机节能电路一般技嘉品牌主板使用的比较多。

这个主板也有好不好,三极管控制5vsb深度睡眠的

网友:
遇到这种现象我也直接连   待机时由这个三极管供电  开机后也许由别的电路供电  控制电路不好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