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红米noter移动双卡版 加电0.10掉电

楼主(2015-12-16):
我有个红米noter移动双卡版的,原来问题是插电源过一会自动开机卡小米logo 自动反复重启,加焊cpu故障依旧,后来拿到同行出加焊后彻底黑屏,更换cpu加电是0.10这个是故障求大神帮忙,另谁有这个板子的
和点位啊 如有那位大神可以帮到我必定重谢 我已经为这个机子购买了300NMB的原件了 我都要疯了
小米
cpu
掉电
黑屏

网友:
卡机重启怎么不刷刷系统??

网友:
我的红米NOTER已经修复完毕! 感谢各位的关心! 故障加电0.101(我的是4位稳压器)掉电,结果硬盘短路,更换硬盘后解决亮机!希望对于新手有所帮助

网友:
我也有一个这个手机,按开机键死电流170ma,松手为0,不开机,我想拆下主板单独修,但是拆下主板后,接上维修电源,不知道怎么实现开机功能(开机排线已经去掉),楼主能指教一下短接哪个点到地等于按开机键吗,谢谢

网友:
我也是醉了,你不先排除系统/软件问题就直接干板。我的红米1,使用中曾经出现老是自动关机,被我卡刷10几个版本后,终于稳定了。现在都还在正常使用中!就是会不定时闪屏(四周)。如果哪天玩完了,就当作古董收藏起来!没有维修价值。

网友:
谢谢提醒,我这个不能开机,电脑连不上,我当然也想刷机修复,不能连电脑请问有好办法刷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