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436 AMD独显电流到1.22,加焊北桥,正常点亮

楼主(2015-12-16):
hp436 AMD独显电流到1.22,加焊北桥,正常点亮

网友A:
amd加焊北桥,一般先用疯抢吹下

网友:
看到AMD的机子正常上电 一般我都是连量都不量 直接焊北桥 成功率那是相当的高

网友:
看来也是个通病机哦

网友:
属于常见问题的通病
鼓励发帖
希望下次发表更有分析的维修案列

网友:
amd独显,过没过内存,基本就独显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md加焊北桥,一般先用疯抢吹下

果然 是厉害,那里有疯抢吹,风枪疯吹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果然 是厉害,那里有疯抢吹,风枪疯吹一下吗

呵呵。我的意思是说吹下亮了在上BGA

网友:
能挺多久计算过没。

网友:
AMD的北桥容易虚焊啊

网友:
AMD发热量高

网友:
真想知道到底是晶圆和基板虚还是基板和主板虚。就像以前AM2的CPU一样。

网友:
楼主应该写的多一点,AMD的北桥芯片是一个通病

网友:
通病北桥虚焊

网友:
这个是送钱的生意

网友:
md的北桥最易坏了。通病来了就是送钱来的。

网友:
amd的主板就这毛病

网友:
这种乔片很难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