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9 关机后网卡灯亮,解决办法。。。

楼主(2015-12-16):
联想E49 关机后网卡灯亮,解决办法。。。

联想E49 软关机后网卡灯亮,维修电源显示还有0.43A的待机电压,而且按开关键无作用。只能用开关强关的方式才能关闭,然后就可以正常开机。首先,翻看论坛没有这个机型的相同故障发表过。没有前车之签,那只有靠自己动脑精了。。。。第一个想到的可能性应该是:1.IO坏??  2.南桥坏???但突然想起这前修过的联想B460,关机后风扇一直转????映象很深刻呀,之前换板回来,然后发现的问题。联想到这台E49,故障是一样的,只是一个是风扇转,一个是无线网卡灯亮。上次是刷 BIOS解决的问题,这个不会也。。。。。。。。。说干就干 ,刚好同一块坏板上调BIOS过来装上,OK,问题解决了上图,上BIOS,专业解决关机后无线网卡灯亮的现象 板号:11310-2  LSS-1 MB集显

网友A:
多谢分享维修思路及过程

网友:
还有这种奇葩的事,长见识了

网友:
还有的关机电源指示灯敞亮的

网友:
看了楼主的分享,又长进了不少

网友:
BIOS问题就是这么奇怪。你这个问题也应该算关机关不死。

网友:
这个我已经想到了         我这里还有一个b460c的  关机后还有电压

网友:
至今还没有找到bios   刷过论坛的 可以显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谢分享维修思路及过程

论坛的兄弟朋友们发的很多经验也让我受益了,所以也分享出来

网友:
加分比较少请勿介意,来学习经验也顺带打酱油挣点分

网友B:
e49bios通病了,坏的太多了

网友:
好吧.我信了

网友C:
上次修一台联想B460不开机的,修好以后软关机屏暗了,电流还有0.9A,后来准备再捣鼓,客户说就这样用,没搞了

网友D:
现在的BIOS关系太多,啥都有可能了.

网友:
bios 的问题越来越奇葩了

网友:
下载bios坏的这么多,以后备份下来的bios都不能用,怎么办

网友:
捡钱的机器,

网友E:
给力。好奇葩啊。开机读bios.关机后难道写入数据?

网友:
这个方法好

网友F:
BIOS还能影响关机问题,长知识了

网友:
这样的故障很容易判断成网卡坏

网友:
原来BIOS也会导致关机不良?

网友:
好经验 我等小白又来讨教了  楼主分享精神可嘉 论坛需要这样的好人  分已加  只能两分 不然+5分是最少的

网友:
哎哟 bios 还能遇到这样啊  但是不能再系统里关机 有怎么解决啊 我有遇到了一个

网友:
修过这个机器独显不显示的,刷BIOS OK。独显1-3-3-1报警的。刷BIOS  OK。修过集显不显示滴。刷BIOS OK,此机器BIOS爱换,通病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的无私分享,先收藏起来.加分

网友:
怎么我首先想到的是网卡坏。。。

网友:
以前遇到过关机了电源灯一直亮起,风扇也转的。都是刷BIOS解决

网友:
55以后的桥,好多和BIOS有关系,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多谢分享维修思路及过程

请问楼主是换的bios芯片还是刷的程序啊?

网友:
这个问题 一般都是BIOS  先干了再说

网友:
这个程序坏的太多了,还会影响到别的故障,以后多注意这样的板子

网友:
又学习到了 bios坏还会引起这样的故障

网友:
遇到几台联想的 不能完全关机都是BIOS引起的

网友:
E49 BIOS 还会出这样的问题吗,我之前遇到的是   有时亮有时不亮

网友:
引用 网友G:
请问楼主是换的bios芯片还是刷的程序啊?

刷的
。。。。。。。。。。。。。。

网友:
引用 网友B:
e49bios通病了,坏的太多了

现在知道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C:
上次修一台联想B460不开机的,修好以后软关机屏暗了,电流还有0.9A,后来准备再捣鼓,客户说就这样用,没搞 ...

那估计也是 BIOS的问题

网友:
BIOS引起很多奇怪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的BIOS关系太多,啥都有可能了.

比较少见的现象发贴跟大家分享

网友:
同行自己收下来的机子,有问题,卖个人情,收点手工费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给力。好奇葩啊。开机读bios.关机后难道写入数据?

听不明天什么意思

网友H:
引用 网友F:
BIOS还能影响关机问题,长知识了

大千世界,无奇不有

网友I:
io 是不是就是ec里面集成的模块

网友:
还有关机重启的经常遇到,蛋疼的要死

网友:
各种问题太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io 是不是就是ec里面集成的模块

应该我们说的IO就是EC吧

网友:
    这种情况我也遇到过  上次也是灯一直亮   刷个BIOS就OK了

网友:
先收藏    谢谢楼主分享加分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H:
那估计也是 BIOS的问题

遇到这种情况一般都是先“三板斧”来一套再说,不行在慢慢来

网友:
遇到同样问题,顶一下

网友:
确实是有这种情况,谢谢分享

网友:
斧头舞得好那也行

网友:
E49 第一I次遇见 BIOS 引起关机的,平常报警 不开机的和Bios有关

网友:
奇芭问题,谢谢分享

网友:
网卡被雷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大千世界,无奇不有

查了一下,BIOS影响的东西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