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4010 daum8amb8d0不跑信号怎么整

楼主(2015-12-16):
一个m4010 的机器 来的时候大短 量到一个电感直接短路 然后拔掉上下管 好了 装上上下管上电测试 发现不走信号 小白真心没办法了 bios刷过 发现1.05v只有1v 然后又没思路了 大神该咋整啊

网友:
错了 应该是 n4010

网友:
这个显卡坏的多

网友:
N4010北桥没过 这个要换掉点卡 或者测量各大电压是否正常 不走信号很多 看下是内存过不去还是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