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4 LOGO后掉电

楼主(2015-12-16):
接修一台HP G4 版号RJ13 故障为开机过LOGO后掉电! BIOS cpu 内存 换了故障一样 显卡搞了没用 加焊CPU供电芯片无效 没有
示波器
电流表 请大家给点经验 明天打算搞搞温控芯片的电阻。 机器以前进过水!
cpu
芯片
供电芯片

网友:
没有示波器 电流表!

网友:
待机电流和掉电后电流是否正常的电流,掉电后能否再开,没示波器修掉电不容易。
温控,观察之前腐蚀的位置是那里,重点就查那里吧。

网友:
硬盘也要考虑一下噢

网友:
桥有没有金倒水哦,以前修道,桥背面进水的,重置就好

网友A:
掉电后,还有待机电压不?还能不能再次触发?

网友:
过logo掉电 看看外设 USB 网卡硬盘。。。

网友:
重点看进水位置,外设排除下

网友:
楼主示波器不会吧100M二手600够用了。有结果了分享结果。开机小板别忽略咯。

网友:
可能是外设或者是有断线,细心查一下

网友:
就整温控啊 !

网友:
换个CPU看一下

网友:
是INTEL 还是AMD 重点看下温控

网友:
没有波不好搞,首先有波的搞法是测各个供电是否正常,再就是对比哪个先掉电

网友:
我手里也有台东芝的,一个样子,

网友:
先拆外设,不行没波波就难搞了。
我有一次修掉电的,也是没法搞了,就不停开关机。
最后搞到不触发了,一下就修好了。

网友:
没有示波器不好修,楼主有没有搞过桥?

网友:
有没有报警提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掉电后,还有待机电压不?还能不能再次触发?

可以再次触发   !!!   明天搞搞温控芯片

网友:
量量U口对地值正常不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我正在学习中

网友:
路过没遇到过

网友:
这问题不好搞    关注    学经验

网友:
有的卡  楼狗    c冒死    放电也有可能会好哦         哈哈哈这英文打的得我也是醉了

网友:
进水的机器 请仔细看

网友:
上次有个Z470也是过LOGO后掉电,最后也没修好,如果楼主搞定了,麻烦说一下

网友:
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
支持,学习了技术很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