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地35V维修

楼主(2015-12-16):
第一块主板,是PA6A

这个板子到手后,测量公共点没有对地短路,直接上电,有公共点电压
3V5V上管也有电压,但是待机芯片没有主供电,细看了一下,发现芯片有一个引脚被人
为的翘起来了,结果是焊盘上的引脚掉了,实在看不下去

没办法,不想继续看到这个芯片的,直接找了个一样的芯片换,型号是8734A
结果被我吹下的时候,不小心,又搞坏了3个引脚,一共掉了4个引脚

有一个引脚是空脚,直接换好芯片后,飞3根线

再次通电,发现3V5V已经正常出来了,下面是这个芯片的一些波形:

第二块主板是LA_3631P
这块主板也是挺曲折的,原先是有3V无5V,到后面,修着修着修成了有5V,但是3V只有1V
后面我没事干,我来接手了

先拆了3V5V上管,测量了一下芯片的工作条件

待机芯片VIN---REF---LDO---PWMEN都正常
按道理来说,PWM3V5V应该都会有输出了,因为这个芯片都换了2个了
芯片不可能还有问题
装好两个上管
5V上管G极波形

3V上管的G极波形

可以看到,3V上管的波形只出来了一下,而5V是一个持续的波形
当时觉得自觉基电压,自举电容,频率设定,极限电流阀值应该都是正常的
可能就是反馈电路,电容有漏电,3V后级有短路,相位脚断线
查反馈电路

3V5V的反馈电路的电压基本正常,相位脚直接通芯片,什么频率设定,极限电流阀值,都测了
有电压,基本应该都正常
断开3V电感输出的隔离点,3.3V还是只有1V的电压,5V输出正常
现在就只剩电容,电感了
但是电感还是能输出1V的电感应该不会有问题,剩下只有电容路微短路或者滤波不良,或者性能下降
拿着风枪吹电容,吹着很臭,关掉风枪,打算用洛铁来干电容
当时灵光一闪,会不会还是3V反馈电路的问题,如果分压电阻损坏,会不会造成有1V的反馈电压
于是用万用变去测3V反馈电路的两个分压电阻
发现3V反馈电阻的PR80变成了0欧姆
电阻是不会被击穿的,那就是别人修的时候,换错了电阻
找个10K电阻装上
3V5V电压全都正常了
而且3V反馈电路的反馈电压还是1V
于是用示波器看了一下3V电感前端的波形,不知道为什么不是振铃波,波形也不密集,不知道是不是时基没调好

虽然修好了,但是感觉故障都挺简单的,也不知道学完之后出去干活是不是也是这么简单的故障,好迷茫
明年哪里招人啊,都找不到什么事做

网友A:
你对反馈调节这部分还不是非常清楚。建议深入研究下FB电压是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对反馈调节这部分还不是非常清楚。建议深入研究下FB电压是怎么回事。

谢谢饼哥,我看了芯片的内部框图,感觉确实很多东西看不懂,我尽量多看看芯片的资料吧

网友:
基地的个个都是示波器高手啊,

网友:
可惜不会用示波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对反馈调节这部分还不是非常清楚。建议深入研究下FB电压是怎么回事。

月老师 笔记本英业达的图纸我还是看不懂 其他图纸还好

网友B:
楼主啊 姐姐我对你这图纸看的头大了,看不清楚FB跟V+是什么状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啊 姐姐我对你这图纸看的头大了,看不清楚FB跟V+是什么状况。。。

根据我的推断,一个待机芯片的基本流程应该是这样的:
VIN--VREF---EN(线性开启)--LDO35V---BST(自举基电压)---PWM脉冲波形--PWM输出---VUOT(输出电压检测)---VFB(输出电压调节)
如果是充电芯片:多了一个精密电流检测功能
CPU供电芯片:多了PVID或者SVID组合信号解码模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根据我的推断,一个待机芯片的基本流程应该是这样的:
VIN--VREF---EN(线性开启)--LDO35V---BST(自举基 ...

VFB我听月老师讲是 伐值谁知道呢 反正我们懂得那原理就行了

网友:
我怎么感觉后面的示波器反而看着舒服呢..............

网友:
加油吧 多修机器就好 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