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3N78掉电维修一例

楼主(2015-12-16):
    今天接手一块华硕M3N78的独显大板

故障现象是:可以开机,但掉电。
分析:这板属于NVIDA的板,它的特点是会对供电进行一个检测,如果发现少某个供电或者供电好信号偏低,就会掉电。另外再来看一下它的时序:

内存--------桥---------VDDA2.5--------CPU--------总线--------

内存供电1.8,正常。
桥供电为0.25。问题就出现在这里。。。。

但VDDA2.5供电正常,CPU供电也正常,总线供电也正常。
其中值得一提的就是这个五脚芯片,相当容易坏,会造成时钟灯狂闪。
.
下面重点来处理桥的供电,它的供电方式是:APW7120+两个MOS管降压得到的。找到一份参考电路图
1脚BOOT有12V,5脚VCC:12V。但7脚只有0.25V。要这个引脚的电压低于0.4V ,芯片就会关闭输出。
7脚通过一个电阻连到8脚,8脚也是0.25V左右,当时怀疑是8脚出现短路,引起电压偏低,此脚对地只有36。找来一块电路结构类似的华硕板,此芯片的8脚的对地也是30多。只能将它暂时放一放。
   梳理一下NVIDA的时序(看上面)这时又想起以前有一块板也是内部自动升压的,是指7脚开启。
如果是这样的话,答案就明确了:就是这个APW7120坏了,果断换上,

上跑D3。上内存,跑0054

网友A:
M3N78主板还没修到过。,问题应该跟华硕其他型号差不多的修。给你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M3N78主板还没修到过。,问题应该跟华硕其他型号差不多的修。给你加分

多谢版主,还望版主多指点,平时一直在跟你的贴,受益良多。

网友:
哎呀大晚上的睡不着,来学习经验也顺带打酱油挣点分

网友:
也只有华硕台板缺供电掉电,它是开关电源模式,不是降压

网友B:
终于看到你发精华帖子了。

网友C:
两个管子都换掉了??

网友:
供电引起的掉电还是比较好修的,就怕是信号了,尤其针对二三线的板

网友D:
楼主所说的那个5角芯片就是amd需要的第二个待机电压1.2v对吧手上有一块没配件打算改一个上去

网友:
华硕的板子掉电经常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两个管子都换掉了??

没有换管子只是芯片工作条件满足没有输出驱动电压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所说的那个5角芯片就是amd需要的第二个待机电压1.2v对吧手上有一块没配件打算改一个上去

如果这个5脚芯片在南桥旁边就是产生待机电压作用的。

网友:
其实这样的还好修 只要细心就好 我就怕碰上有电压 并且电压低的

网友E:
请问楼主你那本时序书书叫什么名字?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楼主你那本时序书书叫什么名字?

计算机主板维修不是事儿。

网友:
来学习经验也顺带打酱油挣点分

网友:
那本秘集多少金?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终于看到你发精华帖子了。

多谢你的一路支持

网友F:
7脚8脚的中文名字叫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F:
7脚8脚的中文名字叫什么?

过流设定保护和相位电压输出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