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70经典维修

楼主(2015-12-17):
机型:联想Z470     板号:KL6
故障:用电池正常开机,电源不开机。
检测:电池开机正常,关机后上可调电流接近5A,赶紧拔电。
第一印象:捡钱的事,呵呵。多半电源口进来的电容或者稳压二极管击穿。
拆板维修:拆机后裸板打阻值,没有发现异常。单板限流上电,不短路啊。触发上电电流0.9左右没有跳变。什么个情况。点子这么低,天冷了静电??
再单用电池试一下子。亮了。关机接上电池再接电源大电流。愣了一下子,应该板子没有短路只是电源的电全跑电池里去了。单电不亮先放下,一步步来。
先捡简单问题解决。开图到DCIN,接上可调测PR2果然19V。

测电池隔离管PQ9电池充电上管PQ3没有短路。再上电测PQ9的G极电压6V多。不对呀,单接电源G极高电平才行。G极分压电阻还连着个PQ10。正常PQ10此时基极应该为低电平,测试为高电平19V。查相连无件PQ7控制极高电平正常,PR13一端为0V另一端19V。难不成电阻坏了。断电打值图纸上标示1。5K板子上实装10K。测值10K正常,看它的作用只要不是无穷大应该不会有影响。那嫌疑就只有它了。和PQ10共一个控制电压的PQ85。断电测试PQ85 DS阻值为0了DG阻值100左右。差不多全穿了。看来真凶找到。果断换掉准备进下一阶断。换好习惯性再测一下子PR2,不测不知道一测吓一跳。PR2还是19V,难不成PQ85沟道搞错了。仔细核对没有问题啊。测阻值也正常。这小问题搞得我快不正常了,这一块正常了再测别的吧。只能是电池充电这一块了。测充电上管PQ3 G极加电电压慢慢上升PR2的电压跟着上升很快又到19V了。按PQ3性能不良处理换掉无果,控制IC 88731不良换掉还是一个样。绕了半天回到了原点。心情郁闷到极点,点上一支再慢慢研究吧,再回过头去测测PQ9看看,4脚电压已经19V正常了。会不会还是它不正常,再看看它并着的还有一个我们今天的另一个主角PD24。想着只能是它们了,干了再说吧。还是捡小一些的搞。焊下PD24再上电测。哈哈,正常了。拆下来的PD24打阻值正向180,反向无穷大。也没有什么异常,看来只是软击穿。开机触发电流欢快跳起来了,接屏亮机。

总结:这个机器不是修的经典。只是觉得元件坏的经典。本人也是尝试正儿八经的发个贴子来抛砖引玉,一开始测试有问题的时候用单电源触发为什么加电到0。9不亮机,电流应该是没有跳变。希望有性趣的朋友帮忙再分析分析。

感慨:修个机子个把小时,发个贴子要到半夜;修个机子一支烟,发个贴子一包烟。可怜我十几块的烟钱啊。。。望各位同仁捧个场,加分鼓力下子啊。

网友:
我修改2个晚上图片才发好帖子。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17021-1-1.html这是我在【迅维】网里花2个晚上才发好的贴子,呵呵,花的时间多吧?

网友:
还不错 慢慢检查修出  加分

网友:
分析经典,有图纸修起来就是给力,没图的话,这机子可不好修了

网友:
好了?说时慢瞬间就KO了?

网友A:
楼主,有没有用七彩虹G41主板的电路图

网友:
我昨天也修到了这款机器,上家都把充电芯片给换了,我查到是PD24对地短路了,故障是无待机,电池放电正常,

网友:
这个机器的故障很多的

网友:
精品贴,图文俱全,有电路图修起来就是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有没有用七彩虹G41主板的电路图

我是迅维忠实粉,里面没有的图纸我也没有,不好意思

网友C:
楼主不容易可是我也只能给你加两分

网友:
这故障修的不错!可以做为典型的案例记录起来!

网友:
我也碰到过这类问题,我改装了电池到公共点的MOS管,直接用二极管导通过去就不会接电池短路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楼主不容易可是我也只能给你加两分

心意到了就好。多谢!

网友:
最不喜欢修的就是充电线路,    一 不熟悉   二 很多机器故障都是单适配器正常,电池不充电或者电池不能用, 最怕等下修不显示了

网友:
没有明显击穿,导致费了点时间,转了个弯

网友:
充电电路最麻烦了,还是软击穿。。。。。。

网友:
广达的 充电电路感觉还好点

网友:
图文并茂,写的很详细,这种贴子一看就懂

网友:
2分送上,支持发帖,很多时候,没思路,上来看看贴友的帖子,瞬间就有感觉了

网友:
通病,值得学习。。。。。。

网友:
上次修了个和你这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心意到了就好。多谢!

不客气 毕竟最近分太好用看

网友:
必须来给楼主捧个场   发帖不易呀    先收藏了   留着以后备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迅维忠实粉,里面没有的图纸我也没有,不好意思

:$客气

网友:
帖子没有编辑好,不过还是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