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达 STAR TC-9030X2 L90一体机屏不显示维修1

楼主(2015-12-17):
1.实达 STAR TC-9030X2L90一体机维修1
今天下午客户拿来的,描述为上午用得好好的,13点时再次开机发现液晶屏点不亮了。
自已拿到一体机后,用DC12V外置电源装上,按开关键确认屏不显示,发现右下角电源指示灯也不亮,USB键盘灯也不亮。附实物图:

2.于是先把后盖给取下,并折开屏敝铁盖,落出一体机主板,装上 MINI PCIE数码卡再次按开关键机子不开机显示并且风扇也不转。

3.自已再次取下一体机祼板,装上DC12V主板仍然点不亮。

4.目检此工控主板CPU为凌动D2550 1.8G外频,下方南桥为黑色的82NM10桥,这种芯片组构架为目前很流行的英特尔平板电脑用的一样。由于经常修理类似的工控主板和一体机或平板电脑,此种CPU 基本上不会损坏,引起不上电或不开机故障大部份为南桥不良。首先用万用表量测工控主板上PL2,PL1 VCC5VSB和VCC3.3VSB待机电,VCC1.5V内存电,VCC1.5VS和VCC1.05V桥的核芯电和工作电,CPU VORE 和CPU GFX显卡电,VCC正12V,正5V,正3.3V电,上述所有信号对地阻值和上下管的阻值均正常(附图片用胶纸已标明各信号点位置)。由于在按开关时主板风扇治具不转,怀疑此板为典型不上电故障。现在
只能看下芯片组图纸关于上电时序信号了(如下图),另外按俆总在迅维讲义中关于不上电五个待机条件和三个触发信号的思维来修板(我这几天看迅维讲义书上学的,

第一步:用示波器打主板上PL1,PL2 VCC5V和VCC3.3VSB电的波形和电压正常(附图)

第二步:用示波器量测实时时钟VCC RTC供电 KL3 MOS管中间点输出VCC3.3V电和阻值均正常。在BAT丝印边上:

第三步:用示波器打 32.768K黑色方形晶体波形也正常(附位置图)

第四步:用示波器打主板上实时时钟RTC RST 信号电平和对地阻值也OK.用示波器量SIO上第64脚 VCC3.3VSB芯片待机供电也OK.

第五步:用示波器量测SIO 第82脚 RSM RST 信号电平和阻值OK.到此主板的五大待机条件都 是好的,,为什么仍不上电?,此时心里很着急,难道真是传说中的南桥坏了?此时自已仍不甘心,因还有三大触发信号未检修。由于自已无此板线路图,只能参考MS-A9261-0A工控板的线路了。

第6步,查开关PWR SW信号电平和对地阻值OK, 在开关触发时 :用示波器信号的高-低-高信号跳变也OK,可排除此信为好的。

第7步:示波器检查 PWR BTN信号,在SIO IT8786E第69脚 电平和阻值为OK.触发时信号  高-低-高跳变正常。(第一个触发信号OK)

第8步:示皮器量测SIO ( SLP-S3信号)上第68脚 在开关触发时有0V-3.3V电压的拉高的过程,说明此信号从南桥发给SIO芯片是工作正常的。

第9步:也时最后一环节量测SIO 第73脚(PS-ON) 已有3.3V电平拉低为0V的过程且电平变化也时正常的,为什么还不出电?难道还有不良元件未发现?

最后沿PS-ON信号跟线路到DC12 供电接口处,发现PQ1管为隔离管作用,PQ2管为VCC12VSB待机电向VCC12V系统工作电作转换。用示波器打PQ6 G极3.3V电平(在待机时为正常),待机时再向后级量D极也为3.3V高电平。啊,这个应不对,在数电电路中上电时序和电压时序开启信号应都 是高-低-高电平转换啊。于是取下电源。用万用表查PQ6 D 极为150欧(正好还有一片好板量此为250欧),用烙铁取下PQ6后 D极阻值为300欧已恢复OK了。立馬在料盒中找了一个 7002 MOS管装上,主板按开关后主板风扇转动和主板装机后液晶屏显示OK.此一体机终于修复OK了。

总结:不管修理台式机或工控主板不上电故障要依据上电时序信号来维修和分析,各信号的动作过程应量测信号未端的线路信号点,防止中间有断线或小元件不良。叹,今天写贴又花了90分钟,看来自已做事情是越来越慢了。
上述文中分析如有不对之处,望各维修同行指正和发表意见,不胜感谢,方便再提高自已修理水平。附相关量测点信号的工作原理图片,仅供参考。

 会员3916132元2022-10-4 18:16

网友:
顺便也把你的参考图纸发上 来。支持一下。

网友:
参考用图附件上传出来分享就更好了 写的很好 用心了 第一次见人是用纸胶带写字贴在主板上用于标注的......

网友:
楼主图纸上传附件给有需要的人吧,这种板资料的确难寻,维修思路也很明了,标记做的很详细。

网友:
实达这牌子读书的时候看见过,市面上没几个

网友:
问题还很有点复杂

网友:
楼主在无图纸的情况  有这么清楚的维修思路 实属不易  理论很扎实

网友:
分析到位 教学贴 必须加分

网友:
补充说明:
1.这几年我维修过的工控板或嵌入式工控板和最近流行的行业主板。电压时序最后一步均是由SIO芯片POS-ON信号3.3V或5V电平被拉低同时开启主板上12SB,3.3VSB,5VSB待机电转换到VCC12,VCC303,VCC5V系统工作电。
2.本文参考线路图纸  MS-A9261-0A  本月初已上传迅维网,因本网规定重复资料不允许二次上传,所以有需要的维修同行请前去下载,大家给予理解和支持网站规定。
3.因本人之前修板时仅注重手写维修笔记(大部份为手画的线路图,以自己目前能力无法制做成标准和美观的电子档线路),以及所有截图或图片上文字描述不工整和清晰之处,请各位多多理解(自已电脑贴图和做维修图文电子档的能力目前有限,还有许多方面也要向各位维修同行学习)。

网友:
这个机器的时序真心复杂,楼主又是维修又是发帖的辛苦了。

网友:
楼主高手啊,分析的很到位,加分支持原创。

网友:
这修的不错呀 换多数维修员 没正规图纸是修不出来的

网友:
     我修板纯靠平多做点维修笔记,多收集了些各种芯片的数据手册。
现在映象还深刻,当时学习修板学会花了9介月(以前没有现在这么多线路图,所以修板依据维修经验和每月去书城买一本维修方面的书。)
现在大家条件好了,有像 迅维这么专业的远程维修或实地培顺。大家走的是正规和模式化的维修技能途径,俗话说 殊途同归 就是这个道理。

网友:
没图纸俺还真不一定修的出来,加分

网友:
板上还贴着  测试点,修的思路很好。现在这种一体机越来越多了。

网友:
平时修板就靠三把斧,这次真的学习了

网友:
这示波器用的很不错

网友:
泰克的,TDS1012
仅是100M的,已过时了。用了几多年了,当时花了1W买的。
下次计划在本网再弄个200M的普源示波器,但是这个我在这个小小维修点里有二台,一个100,,一个200M,个人感觉自己不太会调试。啊哈。

网友:
我也想与各位维修同事们交流不同主板维修方面的技术。这段时间我在网上也学习到很多其品牌板卡维修方法,很受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