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5110 无CPU电压,偶尔有时候有。哪位侠客秒过

楼主(2015-12-17):
如题,DELL  M5110   AMD芯片组,各电压都有,量也没发现异常,CPU电压的开启信号都有了,怎么就是没CPU电压,电流有点低,0.26左右,不上U只有0.09,哪位有什么思路,经验分享下

网友:
楼主先查下。芯片的工作条件吧

网友:
查下2级电压看看有没有发现

网友:
查一查CPU供电芯片的条件,如果都是好的就换个芯片试试.

网友A:
M5110有两种版本 你这个是 APU的还是 带北桥的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M5110有两种版本 你这个是 APU的还是 带北桥的呢

不带北桥,就一个南北集合中,一个显卡,南桥换了,CPU供电芯片也换了,二级的转换电压都正常,显卡也拆下来了,CPU芯片的工作条件太多了,不好查呀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带北桥,就一个南北集合中,一个显卡,南桥换了,CPU供电芯片也换了,二级的转换电压都正常,显卡也拆 ...

有条件 换个U 在往后查吧     AMD的APU 也爱坏

网友:
南桥有问题吧

网友:
查芯片工作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条件 换个U 在往后查吧     AMD的APU 也爱坏

换换东西这些就是前面的活啦,就不用讲了,难不成东西不换不确定就死搞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