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E下关不了机,也不能重启。别的操作都正常。。。

楼主(2015-12-17):
昨天给一台电脑装系统,进了PE,一切操作完了后要重启,点了什么反应都没有,点关机也是一样!!!
我的两个U盘给别的电脑装系统都是正常的,可就是那台电脑PE下关不了机。

换了硬盘也是关不了机。后来强制关机,装了系统。进PE的时候,速度很正常,就没有换内存。

这种情况是不是主板兼容性不好或主板有问题呢?

网友:
系统装好后,能正常开关机,重启。

网友A:
看起来还是你的U盘PE系统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还是你的U盘PE系统问题。

我的两个U盘装了那么多系统,从来没出现过这样的:PE下关不了机的。

网友B:
光驱托架有问题 拔下光驱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光驱托架有问题 拔下光驱试试

你遇到过拔掉光驱解决PE下不能关机、重启的么?
昨天没有拔光驱,系统装好客户就拿走了。

网友:
系统里正常,PE下不能关机是PE的兼容问题,我的PE在有的机子上分区软件 要第二次打开才能用。

网友:
系统正常能用就不管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