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报警7声。dell5737-17r 屏不显。不会是显卡坏了吧

楼主(2015-12-17):
大家帮忙看看是哪里坏了。我这里没有替换件

网友:
dell7声基本是显卡坏了。。。

网友:
DELL报警7声不是显卡问题。是北桥

网友:
也有可能是北桥

网友:
显卡坏了,做显卡

网友:
测一下有没有读屏

网友:
电流多少?有跳变吗?你这么问不好回答 啊

网友:
测试下屏有没有读取。屏线重新插下

网友:
多半是显卡坏了  换个显卡吧

网友:
AMD大多都是桥有问题

网友:
怎么测跳变

网友:
启动的时候。风扇停了3次 又正常转。但没有报警声了

网友:
又有报警了7声。

网友:
加焊显卡试试

网友:
七声是桥,不是显卡

网友:
主板LA-9984p 好的 我加下显卡试试

网友:
北桥 先干  干了再说

网友:
外接试了吗,如果外接不显可以吹下显卡试试

网友:
显卡吹过了。没用。北桥也加过了。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