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W520 H0222-5 1.3左右掉电

楼主(2015-12-17):
IBM W520 H0222-5 1.3左右掉电,不上内存不掉,这问题论坛里面有部分刷bios好的,但是我下载了好几个刷了,结果都差不多,有的电流掉电还不一样的。没思路了
刷BIOS

网友:
H0222-5的图纸貌似没有

网友:
维修起来会比较麻烦些了

网友:
多刷几个如果还不行只有仔细查了

网友:
不接内存机器有报警声

网友:
内存换了吗

网友:
取掉 外设看看会不会掉电 THINK的注意测量 USB接口有没有坏的

网友:
换个内存试试撒

网友:
已经成功解决了,刷了4个bios,但是必须用原装适配器。

网友:
这个机子适配器也有返遗?为什么一定要原装电源啊

网友:
楼主的bois能不能发给我,我的版号一样,
602885277@qq.com
,不胜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