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万用表笔绕线方法

楼主(2015-12-17):
买了新的万用表笔,是特尖的,买了之后掉到地上针就断了,请问有绕线方法吗?

网友:
是什么断了,是针断了吗,,自己加工一个也行呀

网友:
用缝衣服的针焊锡焊在断裂位上可以代贴使用,

网友:
绕线?这个还用绕线吗?用锉刀把它挫尖

网友A:
细铜丝将缝衣针绕在上面,然后加锡固定即可。

网友:
说的是把线绕短一点吧

网友:
不是我说你,这种问题你都纠结的话,真的不适合维修,很大事情要懂得变通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细铜丝将缝衣针绕在上面,然后加锡固定即可。

为什么要用铜丝尼?

网友:
网上有结绳编结图,一搜一大把,照着干就行了

网友:
你是说 尖头断了是吧  没事 可以用绣花针  焊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