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00故障咨询

楼主(2015-12-17):
有一台联想G400 一开始电流卡在1.几不亮机 把桥用风枪吹后故障依旧 后把CPU拿下来故障依旧 然后拆机 故障电流只有0.1几了

网友A:
0.1几 是按开关后 还是一通电就这样了  还有就是  拆机后  CPU 内存拿下来了吗

网友B:
没按开关0.1A的话  是不是有微短啊

网友:
这还不刷BIOS一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0.1几 是按开关后 还是一通电就这样了  还有就是  拆机后  CPU 内存拿下来了吗

0.1几是开机后 拆机内存 CPU拿下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按开关0.1A的话  是不是有微短啊

0.1几是开机后 拆机内存 CPU拿下来了

网友C:
再把CPU和内存上起裸板的电流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再把CPU和内存上起裸板的电流呢

还是0.1几

网友:
CPU都下掉了,开机故障电流0.1几,
你想表达啥?你的机器应该是不跑马吧

网友:
一开始电流卡在1.几不亮机 应该是有短路吧!

网友:
拆机有没有搞掉什么元件。

网友:
引用 网友D:
0.1几是开机后 拆机内存 CPU拿下来了

CPU都拿下来了 肯定0.。1啊  没CPU在上面  CPU供电出不来 电流怎么上的去

网友:
原来的问题,应该是没跑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