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花屏 VGH飞线灰屏什么也不显示 飞的点不对还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5-12-17):
屏型号 EDN2155A2021B21A0516

网友:
请问VGH是什么,谢谢 ?

网友:
也不拍个照,怎么知道你飞的对不对

网友A:
连接后vgh电压变成多少?

网友B:
那也不一定就是你飞的电压的事呀

网友:
楼主你能拍几张照片发上来吗,这样大家才好帮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连接后vgh电压变成多少?

现在是屏发白  也显示就是 看不很清楚

网友:
现在是屏发白  也显示就是 看不很清楚

网友:
主芯片可能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也不一定就是你飞的电压的事呀

现在就是屏幕发白  看不很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