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32位系统和64位系统的区别在哪

楼主(2015-12-17):
了解32位系统和64位系统的区别在哪

  win7系统分为32位系统和64位系统,有的用户很疑惑32位系统和64位系统的区别在哪,他们主要在什么地方可以清晰表现出来32位系统和64位系统的区别与不同差距,下面就详细为大家介绍一下32位系统和64位系统的区别

  32位系统和64位系统的区别有一下4个方面:

  一、cpu要求不同:CPU有32位和64位之分,32位的CPU只能安装32位系统,而64位的CPU既可以安装32位系统也可以安装64位系统。

  二、运算速度不同:64位CPU的指令集可以运行64位数据指令,比32位CPU提高了一倍也需要64位软件来支持。

  三、寻址能力不同:64位系统可以支持多达128 GB的内存和多达16 TB的虚拟内存,而32位CPU和操作系统最大只可支持4G内存。

  四、软件兼容不同:64位系统的兼容性不如32位,虽然可以兼容32位软件,但是部分32位软件在64位系统中无法运行,不过现在win764位系统兼容性已经好很多,如果你的电脑只有4G以下内存的话,建议采用32位,电脑内存大于4G,那就要用64位的系统了,因为32位的Windows 7也好,Vista也好,最大都只支持3.25G的内存。而64位的windows 7最大将支持128G的内存。

  四、win7系统怎么查看操作系统的位数:单击桌面左下方的“开始”按钮,然后依次展开“控制面板-系统”

图一了解32位系统和64位系统的区别在哪

  出现“查看有关计算机的基本信息”窗口,我们将滚动条拉到最下面,有一项“系统类型”,如果你的系统是32位这里就会显示32位操作系统,如果是64位则会显示64位操作系统。

图二了解32位系统和64位系统的区别在哪

  以上内容便是了解32位系统和64位系统的区别在哪的方案了,你可以根据自己的电脑内存与其他方面来结合,考虑更换32位还是64位系统,可以根据以上的方法来查看操作系统的操作位数,其实不能因为数字上的变化,而简单的认为64位处理器的性能是32位处理器性能的两倍。但是要清楚的知道每个系统的劣势与优势来判断自己的内存更适合哪个吧!

网友:
现在我装系统一般都装64位的不知道楼主装什么版本呢

网友:
现在的本子多采用4G 或者以上的内存 自然64的占大多数了

网友:
苹果电脑最好安装64位的。。

   因为bootcamp软件要求也是64位的,所以如果不支持的话。。笔记本电脑触摸版右键也不能用的

     一体机这些还好。32位    反正最好是64位的。。4g内存。。时代趋势

网友:
还是不知道 装什么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