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05开机正常,进系统后暗屏,外接正常

楼主(2015-12-17):
联想G505开机正常,进系统后暗屏,外接正常,电流只有0.35左右,求大神指点是什么问题。

网友:
进系统暗屏?能调节亮度上来吗?电流这么低。  进安全模式试下

网友:
是不是驱动问题啊  遇到过华硕的是驱动问题

网友:
都不是的,这个是联想的,调亮度也调不上来。现在电流0.29左右正常亮机。风扇不转。

网友A:
这种问题比较少见 是不是电压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问题比较少见 是不是电压不够

可调电源19V,正常得很,这个本子风扇不转是温度不够,这么低的电流,没什么温度。

网友:
系统换一个试下。要不暗屏查下 屏开关 和PWM和19V  还有两个检测信号 。英文 打不出来 你看图纸就知道了。可改电路。不过开机会白屏一会儿

网友B:
进系统之后才黑屏吗  刚开机是 正常的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进系统之后才黑屏吗  刚开机是 正常的么

刚开机是正常的,进系统这样,不过有的时候是正常的,进系统暗屏换屏都没用的。肯定是哪个开启背光的控制电路问题。

网友:
这样你应该把屏接口的电压测一下

网友:
个人感觉是开启背光的控制电路问题。

网友:
是EDP接口的屏还是 LVDS信号的屏呢

网友:
驱动问题吧……。

网友:
看图纸查电路吧。看是那个开启电压有问题。光说不练假把式,

网友:
打上联想的电源管理软件看看。

网友:
我这个是不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