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8H61-M LX3 PLUS R2.0开机不显

楼主(2015-12-17):
朋友的朋友给了这台机子,开机不显,拆开机内存条上满满的全是氧化,本以为这样就可以好了,可谁知就是不显,量电压都出来了,心想要么就是信不正常,要么就是bios出了问题,无赖,刷吧!在论谈上找了这个bios,刷了还是一样,因为所有硬件都是一个个试了的只有主板的题了,问了师兄弟都说手里有这个板子没有修好,为了赶时间就订了个同型号二手板子,得到板子试机正常,于是就想看看是不是我bios没有刷好,把坏板的bios换到好板上不显,真的没有弄好,于是又把好板的备份下来,再写,就这样显了,bios正常了,但是板子还是没有修好,仔细看了下板子,内存条槽里断了好多引脚,于是这板子就放弃修了,但是bios备份出来了,希望对大家有用。

P8H61-M LX3 PLUS R2.0.zip

网友A:
请问不开机是什么代码

网友B:
不是有两条内存插槽吗?都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不开机是什么代码

这个板子插不了pci诊断卡,难,只有lpc接口,要用块用诊断卡,我买了,但是飞线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有两条内存插槽吗?都坏了?

还真的中了,两个都坏了,放的地方太潮湿吧!

网友C:
BIOS收下了   换内存槽是很麻烦   不过当料板也好   H61进入维修高峰期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BIOS收下了   换内存槽是很麻烦   不过当料板也好   H61进入维修高峰期了

差不多了哦,但是asus好难修

网友:
引用 网友D:
差不多了哦,但是asus好难修

我觉得恰恰相反  华硕好修   因为电路图和BIOS一般都找得到  别的板  啥的找不到

网友:
华硕不好修啊,但就华硕有修的,垃圾的板谁还修啊!

网友E:
是从哪个板读出来的?

网友F:
BIOS收下啦,板子直接换吧,如果两个内存槽都坏了,就没必要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从哪个板读出来的?

好板,读出来的bios写出来两个芯片放在好板上都可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F:
BIOS收下啦,板子直接换吧,如果两个内存槽都坏了,就没必要搞了

有种想法,就是没事的时候换换内存插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