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直流升高压脉冲电路讨论工作原理

楼主(2015-12-17):
红色圆圈里的LC谐振,可控硅触发升压电路工作原理。
逆变后的高压桥式整流滤波后产生300-500V直流高压。该高压通过电感,C12,C13,R19,给C12,C13充电,充满后可控硅触发,C12,C13和电感谐振放电。放电路径C13,C12,电感到C13,给C12,C13反向充电。C12,C13电压右正左负到最大,这时电流为零,电流变化率最大,电感产生感应电动势最大。C12,C13上电压最高,方向左负右正。这时C12,C13放电,可控硅加反向电压而截至。电感产生感应电动势最大方向左正右负。电感和电容电压相加等于0,如何升压。不明白。希望大伙讨论。

网友:
希望大伙讨论,原理不太明白。

网友:
关断电路 Lc关断

网友:
第一周期:可控硅 截至 电源通过电感给电容充得左正右负的 大约等同于电源电压    可控硅导通 电容充的电  开始放电 等同于给电感充磁 电流方向是从右流向左 得到感应电动势 是左负右正  第二周期:可控硅截至 电源叠加电感的感应电动势给电容充电   电容 充的电 大约是 电源电压加电感感应电动势 之和    可控硅导通。。。。。。  然后依次循环

网友:
这是  个 是什么 电路

网友:
今天通过公式计算了一下确实可以产生正向脉冲高压。电感脉冲高压+电容电压+电源电压通过负载放电。把今天的结果同大伙分享一下。见下图。

设向右为正方向。LC震荡回路中,电感自感系数 L ,电流  i = I sinwt ,
自感电动势 ε=— L di/dt       =   —L d(Isinwt)/dt  =      —L I w coswt
下面是电流和自感电动势波形。包括电流和自感电动势的方向。
1、假设电原通过电感给电容已经充满电,电容电压左正右负,可控硅开始导通。
2、电容开始放电,电流方向为负,那么电流从 wt=2π开始放电直到 wt=3/2π ,这时电流反方向逐渐增大到最大,自感电动势由正逐渐减小到零。
3、电容开始反向充电,电流方向为负,那么电流从 wt=3/2π 开始充电直到 wt=2π,这时电流反向充电完成。自感电动势由零逐渐增大到负最大。
4、电容开始正向放电,当电容电压大于自感电动势电压时,A点时 ,可控硅截至,切断放电回路。LC回路电阻增大。电流瞬间减小,假设减小曲线直线为AB。
5、这时电流沿着  i = —Kt +  z  直线下降,K为直线斜率。自感电动势为:
         ε= — L  di/dt  =  — L d( —kt +z)/dt =  LK
可以看到在可控硅关段瞬间,有正向自感电动势产生。电动势大小同自感系数,电流衰减快慢(输出电阻大小)有关。同电容上电压没有关系。这时电容电压为左负右正。
6、电源电压+自感电动势+电容电压,产生高压脉冲,向外电路放电。一个周期完成。

网友:
来看看大家怎么说的,高压交流,变压没研究过,克服不了心里那个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