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m5010老是返修怎么处理

楼主(2015-12-17):
DELLm5010老是返修大家怎么处理

网友A:
换芯片,加铜片从来没有返修过

网友B:
这个机不是显卡就是北桥的问题,你修了北桥,客户用一下然后显卡有问题了。建议改风扇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换芯片,加铜片从来没有返修过

显卡北桥都容易坏 怎么加的什么铜片多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不是显卡就是北桥的问题,你修了北桥,客户用一下然后显卡有问题了。建议改风扇

是啊  搞的好烦

网友:
我觉得你的机子是散热片坏了!不然不会这个一直返修的

网友:
处理好散热,强烈建议客人用XP会好一些但想根本解决是不可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显卡北桥都容易坏 怎么加的什么铜片多厚的

我一般修类机器加的铜片都拆装好几次,看看铜片上的导热脂是否搭到,并且改常转,一般都用过3个月

网友:
换新的叫客户

网友:
换芯片,加铜片,返修过,风扇清灰加油改常转,

网友D:
我们一般换INTEL板加换CPU

网友:
直接换芯片,把散热处理好一般不会返修

网友:
换显卡芯片试试  散热做好一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们一般换INTEL板加换CPU

这样成本高啊  要换cpu   散热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样成本高啊  要换cpu   散热器

不然我们就不修。。。老返修对声誉不好

网友:
这种一般都是北桥坏的多,加焊容易暴,最好是换

网友:
修好了 让客户把独显禁了不用

网友:
AMD 肯定了

网友:
为什么不告诉一下返修的什么原件?你这样发只能换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