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故障诊断卡

楼主(2015-12-17):
主板故障诊断卡

  主板检测卡一般指主板故障诊断卡

  主板故障诊断卡:是利用主板中BIOS内部自检程序的检测结果,通过代码一一显示出来,结合代码含义速查表就能很快地知道电脑故障所在。尤其在PC机不能引导操作系统、黑屏、喇叭不叫时,使用本卡更能体现其便利,使您事半功。

  BIOS在每次开机时,对系统的电路、存储器、键盘、视频部分、硬盘、软驱等各个组件进行自检,并分析硬盘系统配置,对已配置的基本I/O设置进行初始化,一切正常后,再引导操作系统。其显著特点是以显示器是否能显示为分界线,先对关键性部件进行测试。

  关键性部件发生故障强制机器转入停机,显示器无光标,则屏幕无任何反应。然后,对非关键性部件进行测试,对有故障机器也继续运行,同时显示器无显示时,将本卡插入扩充槽内。根据卡上显示的代码,参照你的机器是属于哪一种BIOS,再查出该代码所表示的故障原因和部位,就可清楚地知道故障所在。

 目录
  1功能速查
  2故障速查表

 功能速查
  指示灯功能速查表
  灯名中文意义说 明
  CLK 总线时钟 不论ISA或PCI只要一块空板(无CPU等)接通电源就应常亮,否则CLK信号坏。

  BIOS 基本输入输出 主板运行时对BIOS有读操作时就闪亮。

  IRDY 主设备准备好 有IRDY信号时才闪亮,否则不亮。

  OSC 振荡 ISA槽的主振信号,空板上电则应常亮,否则停振。

  FRAME 帧周期 PCI槽有循环帧信号时灯才闪亮,平时常亮。

  RST 复位 开机或按了RESET开关后亮半秒钟熄灭必属正常,若不灭常因主板上的复位插针接上了加速开关或复位电路坏。

  12V 电源 空板上电即应常亮,否则无此电压或主板有短路。

  -12V 电源 空板上电即应常亮,否则无此电压或主板有短路。

  5V 电源 空板上电即应常亮,否则无此电压或主板有短路。

  -5V 电源 空板上电即应常亮,否则无此电压或主板有短路。(只有ISA槽才有此电压)3V3 电源这是PCI槽特有的3.3V电压,空板上电即应常亮,有些有PCI槽的主板本身无此电压,则不亮。

  故障速查表编辑
  查表必读(注意事项)
  1、特殊代码“00”和“FF”及其它起始码有三种情况出现:已由一系列其它代码之后再出现:“00”或“FF”,则主板OK。如果将CMOS中设置无错误,则不严重的故障不会影响BIOS自检的继续,而最终出现“00”或“FF”。一开机就出现“00”或“FF”或其它起始代码并且不变化则为板没有运行起来。

  2、各表代码排序不同,卡中出码顺序不定。

  3、对于不同BIOS(常用的AMI、Award、Phoenix)用同一代码所代表的意义有所不同,因此应弄清您所检测的电脑是属于哪一种类型的BIOS,您可查问你的电脑使用手册,或从主板上的BIOS芯片上直接查看,也可以在启动屏幕时直接看到。

  4、有少数主板的PCI槽只有前一部分代码出现,但ISA槽则有完整自检代码输出。已发现有极个别原装机主板的ISA槽无代码输出,而PCI槽则有完整代码输出,故建议您在查看代码不成功时,将双槽卡换到另一种插槽试一下。另外,同一块主板的不同PCI槽,有的槽有完整代码送出,如DELL810主板只有靠近CPU的一个PCI槽有完整的代码显示,一直变化到“00”或“FF”,而其它槽走到“26”则不继续变化。

  5、复位信号所需时间ISA与PCI不一定同步,故有可能ISA开始出代码,但PCI的复位灯还不熄,故PCI代码停在起始码上。代码 Award BIOS Ami BIOS Phoenix BIOS或Tandy 3000 BIOS00 . 已显示系统的配置;即将控制INI19引导装入..

  01 处理器测试1,处理器状态核实,如果测试失败,循环是无限的。处理器寄存器的测试即将开始,不可屏蔽中断即将停用。CPU寄存器测试正在进行或者失败。

  02 确定诊断的类型(正常或者制造)。如果键盘缓冲器含有数据就会失效。停用不可屏蔽中断;通过延迟开始。CMOS写入/读出正在进行或者失灵。

  03 清除8042键盘控制器,发出TESTKBRD命令(AAH) 通电延迟已完成。ROM BIOS检查部件正在进行或失灵。

  04 使8042键盘控制器复位,核实TESTKBRD。键盘控制器软复位/通电测试。可编程间隔计时器的测试正在进行或失灵。

  05 如果不断重复制造测试1至5,可获得8042控制状态。已确定软复位/通电;即将启动ROM。DMA初如准备正在进行或者失灵。

  06 使电路片作初始准备,停用视频、奇偶性、DMA电路片,以及清除DMA电路片,所有页面寄存器和CMOS停机字节。已启动ROM计算ROM BIOS检查总和,以及检查键盘缓冲器是否清除。DMA初始页面寄存器读/写测试正在进行或失灵。

  07 处理器测试2,核实CPU寄存器的工作。ROM BIOS检查总和正常,键盘缓冲器已清除,向键盘发出BAT(基本保证测试)命令..

  08 使CMOS计时器作初始准备,正常的更新计时器的循环。已向键盘发出BAT命令,即将写入BAT命令。RAM更新检验正在进行或失灵。

  09 EPROM检查总和且必须等于零才通过。核实键盘的基本保证测试,接着核实键盘命令字节。第一个64K RAM测试正在进行。

  0A 使视频接口作初始准备。发出键盘命令字节代码,即将写入命令字节数据。第一个64K RAM芯片或数据线失灵,移位。

  0B 测试8254通道0。写入键盘控制器命令字节,即将发出引脚23和24的封锁/解锁命令。第一个64K RAM奇/偶逻辑失灵。

  0C 测试8254通道1。键盘控制器引脚23、24已封锁/解锁;已发出NOP命令。第一个64K RAN的地址线故障。

  0D 1、检查CPU速度是否与系统时钟相匹配。2、检查控制芯片已编程值是否符合初设置。3、视频通道测试,如果失败,则鸣喇叭。已处理NOP命令;接着测试CMOS停开寄存器。第一个64K RAM的奇偶性失灵

  0E 测试CMOS停机字节。CMOS停开寄存器读/写测试;将计算CMOS检查总和。初始化输入/输出端口地址。

  0F 测试扩展的CMOS。已计算CMOS检查总和写入诊断字节;CMOS开始初始准备..

  10 测试DMA通道0。CMOS已作初始准备,CMOS状态寄存器即将为日期和时间作初始准备。第一个64K RAM第0位故障。

  11 测试DMA通道1。CMOS状态寄存器已作初始准备,即将停用DMA和中断控制器。第一个64DK RAM第1位故障。

  12 测试DMA页面寄存器。停用DMA控制器1以及中断控制器1和2;即将视频显示器并使端口B作初始准备。第一个64DK RAM第2位故障。

  13 测试8741键盘控制器接口。视频显示器已停用,端口B已作初始准备;即将开始电路片初始化/存储器自动检测。第一个64DK RAM第3位故障。

  14 测试存储器更新触发电路。电路片初始化/存储器处自动检测结束;8254计时器测试即将开始。第一个64DK RAM第4位故障。

  15 测试开头64K的系统存储器。第2通道计时器测试了一半;8254第2通道计时器即将完成测试。第一个64DK RAM第5位故障。

  16 建立8259所用的中断矢量表。第2通道计时器测试结束;8254第1通道计时器即将完成测试。第一个64DK RAM第6位故障。

  17 调准视频输入/输出工作,若装有视频BIOS则启用。第1通道计时器测试结束;8254第0通道计时器即将完成测试。第一个64DK RAM第7位故障。

  18 测试视频存储器,如果安装选用的视频BIOS通过,由可绕过。第0通道计时器测试结束;即将开始更新存储器。第一个64DK RAM第8位故障。

  19 测试第1通道的中断控制器(8259)屏蔽位。已开始更新存储器,接着将完成存储器的更新。第一个64DK RAM第9位故障。

  1A 测试第2通道的中断控制器(8259)屏蔽位。正在触发存储器更新线路,即将检查15微秒通/断时间。第一个64DK RAM第10位故障。

  1B 测试CMOS电池电平。完成存储器更新时间30微秒测试;即将开始基本的64K存储器测试。第一个64DK RAM第11位故障。

  1C 测试CMOS检查总和.. 第一个64DK RAM第12位故障。

  1D 调定CMOS配置.. 第一个64DK RAM第13位故障。

  1E 测定系统存储器的大小,并且把它和CMOS值比较.. 第一个64DK RAM第14位故障。

  1F 测试64K存储器至最高640K.. 第一个64DK RAM第15位故障。

  20 测量固定的8259中断位。开始基本的64K存储器测试;即将测试地址线。从属DMA寄存器测试正在进行或失灵。

  21 维持不可屏蔽中断(NMI)位(奇偶性或输入/输出通道的检查)。通过地址线测试;即将触发奇偶性。主DMA寄存器测试正在进行或失灵。

  22 测试8259的中断功能。结束触发奇偶性;将开始串行数据读/写测试。主中断屏蔽寄存器测试正在进行或失灵。

  23 测试保护方式8086虚拟方式和8086页面方式。基本的64K串行数据读/写测试正常;即将开始中断矢量初始化之前的任何调节。从属中断屏蔽存器测试正在进行或失灵。

  24 测定1MB以上的扩展存储器。矢量初始化之前的任何调节完成,即将开始中断矢量的初始准备。设置ES段地址寄存器注册表到内存高端。

  25 测试除头一个64K之后的所有存储器。完成中断矢量初始准备;将为旋转式断续开始读出8042的输入/输出端口。装入中断矢量正在进行或失灵。

  26 测试保护方式的例外情况。读出8042的输入/输出端口;即将为旋转式断续开始使全局数据作初始准备。开启A20地址线;使之参入寻址。

  27 确定超高速缓冲存储器的控制或屏蔽RAM。全1数据初始准备结束;接着将进行中断矢量之后的任何初始准备。键盘控制器测试正在进行或失灵。

  28 确定超高速缓冲存储器的控制或者特别的8042键盘控制器。完成中断矢量之后的初始准备;即将调定单色方式。CMOS电源故障/检查总和计算正在进行。

  29 . 已调定单色方式,即将调定彩色方式。CMOS配置有效性的检查正在进行。

  2A 使键盘控制器作初始准备。已调定彩色方式,即将进行ROM测试前的触发奇偶性。置空64K基本内存。

  2B 使磁碟驱动器和控制器作初始准备。触发奇偶性结束;即将控制任选的视频ROM检查前所需的任何调节。屏幕存储器测试正在进行或失灵。

  2C 检查串行端口,并使之作初始准备。完成视频ROM控制之前的处理;即将查看任选的视频ROM并加以控制。屏幕初始准备正在进行或失灵。

  2D 检测并行端口,并使之作初始准备。已完成任选的视频ROM控制,即将进行视频ROM回复控制之后任何其他处理的控制。屏幕回扫测试正在进行或失灵。

  2E 使硬磁盘驱动器和控制器作初始准备。从视频ROM控制之后的处理复原;如果没有发现EGA/VGA就要进行显示器存储器读/写测试。检测视频ROM正在进行。

  2F 检测数学协处理器,并使之作初始准备。没发现EGA/VGA;即将开始显示器存储器读/写测试..

  30 建立基本内存和扩展内存。通过显示器存储器读/写测试;即将进行扫描检查。认为屏幕是可以工作的。

  31 检测从C800:0至EFFF:0的选用ROM,并使之作初始准备。显示器存储器读/写测试或扫描检查失败,即将进行另一种显示器存储器读/写测试。单色监视器是可以工作的。

  32 对主板上COM/LTP/FDD/声音设备等I/O芯片编程使之适合设置值。通过另一种显示器存储器读/写测试;却将进行另一种显示器扫描检查。彩色监视器(40列)是可以工作的。

  33 . 视频显示器检查结束;将开始利用调节开关和实际插卡检验显示器的关型。彩色监视器(80列)是可以工作的。

  34 . 已检验显示器适配器;接着将调定显示方式。计时器滴答声中断测试正在进行或失灵。

  35 . 完成调定显示方式;即将检查BIOS ROM的数据区。停机测试正在进行或失灵。

  36 . 已检查BIOS ROM数据区;即将调定通电信息的游标。门电路中A-20失灵。

  37 . 识别通电信息的游标调定已完成;即将显示通电信息。保护方式中的意外中断。

  38 . 完成显示通电信息;即将读出新的游标位置。RAM测试正在进行或者地址故障>FFFFH。

  39 . 已读出保存游标位置,即将显示引用信息串..

  3A . 引用信息串显示结束;即将显示发现<ESC>信息。间隔计时器通道2测试或失灵。

  3B .用OPTI电路片(只是486)使辅助超高速缓冲存储器作初始准备。已显示发现<ESC>信息;虚拟方式,存储器测试即将开始。按日计算的日历时钟测试正在进行或失灵。

  3C. 建立允许进入CMOS设置的标志.. 串行端口测试正在进行或失灵。

  3D. 初始化键盘/PS2鼠标/PNP设备及总内存节点.. 并行端口测试正在进行或失灵。

  3E. 尝试打开L2高速缓存.. 数学协处理器测试正在进行或失灵。

  40. 已开始准备虚拟方式的测试;即将从视频存储器来检验。调整CPU速度,使之与外围时钟精确匹配。

  41. 中断已打开,将初始化数据以便于0:0检测内存变换(中断控制器或内存不良) 从视频存储器检验之后复原;即将准备描述符表。系统插件板选择失灵。

  42. 显示窗口进入SETUP。描述符表已准备好;即将进行虚拟方式作存储器测试。扩展CMOS RAM故障。

  43. 若是即插即用BIOS,则串口、并口初始化。进入虚拟方式;即将为诊断方式实现中断..

  44 .已实现中断(如已接通诊断开关;即将使数据作初始准备以检查存储器在0:0返转。) BIOS中断进行初始化。

  45 初始化数学协处理器。数据已作初始准备;即将检查存储器在0:0返转以及找出系统存储器的规模..

  46 . 测试存储器已返回;存储器大小计算完毕,即将写入页面来测试存储器。检查只读存储器ROM版本。

  47 . 即将在扩展的存储器试写页面;即将基本640K存储器写入页面..

  48 . 已将基本存储器写入页面;即将确定1MB以上的存储器。视频检查,CMOS重新配置。

  49 . 找出1BM以下的存储器并检验;即将确定1MB以上的存储器..

  4A . 找出1MB以上的存储器并检验;即将检查BIOS ROM数据区。进行视频的初始化。

  4B . BIOS ROM数据区的检验结束,即将检查<ESC>和为软复位清除1MB以上的存储器..

  4C . 清除1MB以上的存储器(软复位)即将清除1MB以上的存储器. 屏蔽视频BIOS ROM..

  4D . 已清除1MB以上的存储器(软复位);将保存存储器的大小..

  4E . 若检测到有错误;在显示器上显示错误信息,并等待客户按<F1>键继续。 开始存储器的测试:(无软复位);即将显示第一个64K存储器的测试。显示版权信息。

  4F . 读写软、硬盘数据,进行DOS引导。开始显示存储器的大小,正在测试存储器将使之更新;将进行串行和随机的存储器测试..

  50 . 将当前BIOS监时区内的CMOS值存到CMOS中。完成1MB以下的存储器测试;即将高速存储器的大小以便再定位和掩蔽。将CPU类型和速度送到屏幕。

  51 . 测试1MB以上的存储器..

  52 . 所有ISA只读存储器ROM进行初始化,最终给PCI分配IRQ号等初始化工作。已完成1MB以上的存储器测试;即将准备回到实址方式。进入键盘检测。

  53 . 如果不是即插即用BIOS,则初始化串口、并口和设置时种值。保存CPU寄存器和存储器的大小,将进入实址方式..

  54 . 成功地开启实址方式;即将复原准备停机时保存的寄存器。扫描“打击键”

  55 . 寄存器已复原,将停用门电路A-20的地址线..

  56 . 成功地停用A-20的地址线;即将检查BIOS ROM数据区。键盘测试结束。

  57 . BIOS ROM数据区检查了一半;继续进行..

  58 . BIOS ROM的数据区检查结束;将清除发现<ESC>信息。非设置中断测试。

  59 . 已清除<ESC>信息;信息已显示;即将开始DMA和中断控制器的测试..

  5A . 显示按“F2”键进行设置。

  5B . 测试基本内存地址。

  5C . 测试640K基本内存。

  60 . 设置硬盘引导扇区病毒保护功能。通过DMA页面寄存器的测试;即将检验视频存储器。测试扩展内存。

  61 . 显示系统配置表。视频存储器检验结束;即将进行DMA#1基本寄存器的测试..

  62 . 开始用中断19H进行系统引导。通过DMA#1基本寄存器的测试;即将进行DMA#2寄存器的测试。测试扩展内存地址线。

  63 . 通过DMA#2基本寄存器的测试;即将检查BIOS ROM数据区..

  64 . BIOS ROM数据区检查了一半,继续进行..

  65 . BIOS ROM数据区检查结束;将把DMA装置1和2编程..

  66 . DMA装置1和2编程结束;即将使用59号中断控制器作初始准备。Cache注册表进行优化配置。

  67 . 8259初始准备已结束;即将开始键盘测试..

  68 . 使外部Cache和CPU内部Cache都工作。

  6A . 测试并显示外部Cache值。

  6C . 显示被屏蔽内容。

  6E . 显示附属配置信息。

  70 . 检测到的错误代码送到屏幕显示。

  72 . 检测配置有否错误。

  74 . 测试实时时钟。

  76 . 扫查键盘错误。

  7A . 锁键盘。

  7C . 设置硬件中断矢量。

  7E . 测试有否安装数学处理器。

  80 . 键盘测试开始,正在清除和检查有没有键卡住,即将使键盘复原。关闭可编程输入/输出设备。

  81 . 找出键盘复原的错误卡住的键;即将发出键盘控制端口的测试命令..

  82 . 键盘控制器接口测试结束,即将写入命令字节和使循环缓冲器作初始准备。检测和安装固定RS232接口(串口)。

  83 . 已写入命令字节,已完成全局数据的初始准备;即将检查有没有键锁住..

  84 . 已检查有没有锁住的键,即将检查存储器是否与CMOS失配。检测和安装固定并行口。

  85 . 已检查存储器的大小;即将显示软错误和口令或旁通安排..

  86 . 已检查口令;即将进行旁通安排前的编程。重新打开可编程I/O设备和检测固定I/O是否有冲突。

  87 . 完成安排前的编程;将进行CMOS安排的编程..

  88 . 从CMOS安排程序复原清除屏幕;即将进行后面的编程。初始化BIOS数据区。

  89 . 完成安排后的编程;即将显示通电屏幕信息..

  8A . 显示头一个屏幕信息。进行扩展BIOS数据区初始化。

  8B . 显示了信息:即将屏蔽主要和视频BIOS..

  8C . 成功地屏蔽主要和视频BIOS,将开始CMOS后的安排任选项的编程。进行软驱控制器初始化。

  8D . 已经安排任选项编程,接着检查滑了鼠和进行初始准备..

  8E . 检测了滑鼠以及完成初始准备;即将把硬、软磁盘复位..

  8F . 软磁盘已检查,该磁碟将作初始准备,随后配备软磁碟..

  90 . 软磁碟配置结束;将测试硬磁碟的存在。硬盘控制器进行初始化。

  91 . 硬磁碟存在测试结束;随后配置硬磁碟。局部总线硬盘控制器初始化。

  92 . 硬磁碟配置完成;即将检查BIOS ROM的数据区。跳转到用户路径2。

  93 . BIOS ROM的数据区已检查一半;继续进行..

  94 . BIOS ROM的数据区检查完毕,即调定基本和扩展存储器的大小。关闭A-20地址线。

  95 . 因应滑鼠和硬磁碟47型支持而调节好存储器的大小;即将检验显示存储器..

  96 . 检验显示存储器后复原;即将进行C800:0任选ROM控制之前的初始准备。“ES段”注册表清除。

  97 . C800:0任选ROM控制之前的任何初始准备结束,接着进行任选ROM的检查及控制..

  98 . 任选ROM的控制完成;即将进行任选ROM回复控制之后所需的任何处理。查找ROM选择。

  99 . 任选ROM测试之后所需的任何初始准备结束;即将建立计时器的数据区或打印机基本地址..

  9A . 调定计时器和打印机基本地址后的返回操作;即调定RS-232基本地址。屏蔽ROM选择。

  9B . 在RS-232基本地址之后返回;即将进行协处理器测试之初始准备..

  9C . 协处理器测试之前所需初始准备结束;接着使协处理器作初始准备。建立电源节能管理。

  9D . 协处理器作好初始准备,即将进行协处理器测试之后的任何初始准备..

  9E . 完成协处理器之后的初始准备,将检查扩展键盘,键盘识别符,以及数字锁定。开放硬件中断。

  9F . 已检查扩展键盘,调定识别标志,数字锁接通或断开,将发出键盘识别命令..

  A0 . 发出键盘识别命令;即将使键盘识别标志复原。设置时间和日期。

  A1 . 键盘识别标志复原;接着进行高速缓冲存储器的测试..

  A2 . 高速缓冲存储器测试结束;即将显示任何软错误。检查键盘锁。

  A3 . 软错误显示完毕;即将调定键盘打击的速率..

  A4 . 调好键盘的打击速率,即将制订存储器的等待状态。键盘重复输入速率的初始化。

  A5 . 存储器等候状态制定完毕;接着将清除屏幕..

  A6 . 屏幕已清除;即将启动奇偶性和不可屏蔽中断..

  A7 . 已启用不可屏蔽中断和奇偶性;即将进行控制任选的ROM在E000:0之所需的任何初始准备..

  A8 . 控制ROM在E000:0之前的初始准备结束,接着将控制E000:0之后所需的任何初始准备。清除“F2”键提示。

  A9 . 从控制E000:0 ROM返回,即将进行控制E000:0任选ROM之后所需的任何初始准备..

  AA . 在E000:0控制任选ROM之后的初始准备结束;即将显示系统的配置。扫描“F2”键打击。

  AC . 进入设置.

  AE . 清除通电自检标志。

  B0 . 检查非关键性错误。

  B2 . 通电自检完成准备进入操作系统引导。

  B4 . 蜂鸣器响一声。

  B6 . 检测密码设置(可选)。

  B8 . 清除全部描述表。

  BC . 清除校验检查值。

  BE . 程序缺省值进入控制芯片,符合可调制二进制缺省值表.. 清除屏幕(可选)。

  BF . 测试CMOS建立值.. 检测病毒,提示做资料备份。

  C0 . 初始化高速缓存.. 用中断19试引导。

  C1 . 内存自检.. 查找引导扇区中的“55”“AA”标记。

  C3 . 第一个256K内存测试.. .

  C5 . 从ROM内复制BIOS进行快速自检.. .

  C6 . 高速缓存自检.. .

  CA . 检测Micronies超速缓冲存储器(如果存在),并使之作初始准备.. .

  CC . 关断不可屏蔽中断处理器.. .

  EE . 处理器意料不到的例外情况.. .

  FF . 给予INI19引导装入程序的控制,主板OK。(见故障代码含义速查表>>注意事项) (见故障代码含义速查表>>注意事项) (见故障代码含义速查表>>注意事项)不同诊断卡诊断代码可能会有所不同。

网友:
你有货要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