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90开机掉电

楼主(2015-12-17):
G490开机到1.2几掉电0.3几再重启掉电是BIOS问题。版号:LA-9631P

LA-9631P 独显

网友:
这个机器还蛮新的

网友:
这是合成的BIOS 还是备份的啊

网友A:
这个是合成后的还是备份的呢,在说明的详细一点,比如说独显集显,几个显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合成后的还是备份的呢,在说明的详细一点,比如说独显集显,几个显存的

以前备份的,显存忘记数了。

网友:
这个BIOS是不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