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0半小时掉电

楼主(2015-12-17):
谁遇到过···我准备刷BIOS  但是论坛的好像不行,准备买一个,有谁遇到过。

网友:
先查温度是否正常再查供电是否稳定,一个个查

网友:
cpu不对也会这样

网友:
如果是每次准时掉电,多半是BIOS问题了,

网友A:
基本上可以确定是BIOS的问题

网友B:
用鲁大妈先压力测试,看温度高会不会掉电,先排除是温度向掉电还是机器电路本身引起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基本上可以确定是BIOS的问题

刷了  一样掉   CPU会吗?  我换个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鲁大妈先压力测试,看温度高会不会掉电,先排除是温度向掉电还是机器电路本身引起掉电

温度我就不会来着问了····

网友C:
有可能是CPU电压不稳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可能是CPU电压不稳

赞同这个说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可能是CPU电压不稳

电压不稳并不会定时关机吧

网友:
看看温控电路有没有问题

网友:
如果你测了不是温度问题,那就是,这个机器是HM70或者NM70的芯片组?如果是,只能用奔腾赛扬的CPU,i系列会半个小时断电,要用i系列的CPU,只能换HM76 HM77的芯片组。

网友:
就这么简单解决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