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H61H2-CM主板上CPU后加电掉电

楼主(2015-12-17):
板子没有任何外接设备,测阻值没问题后上电,电压都正常,也不掉电,波形也稳定,但是上了CPU后,一通电就掉电,然后自动加电,怀疑是CPU供电电路有问题,但是除了测短路外,不知道还应该检测什么,有大神指导吗?

开机瞬间 跑码卡显示复位灯常亮,时钟灯不亮,不知道从哪排查。

上传图片说是达到上限了,上传不了

网友A:
BIOS问题可导致掉电。

网友B:
cpu不上 是不是不掉电?看一下供电上管有没有坏 还有就是供电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问题可导致掉电。

拆下来BIOS后发现BIOS坏了,换了个后正常开机了。昨天我就刷了次BIOS,还正常开机了,今天开机试就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不上 是不是不掉电?看一下供电上管有没有坏 还有就是供电芯片

拆下来BIOS后发现BIOS坏了,换了个后正常开机了。昨天我就刷了次BIOS,还正常开机了,今天开机试就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