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75 EC BIOS解决有待机不触发

楼主(2015-12-17):
联想G575GX AMD不触发如果有待机3.3 5V的情况下首先测试开关上有无电压,如果没有再测试开关排线的第7脚,如果有电压直接飞线到开关就OK 实在不行再刷EC BIOS

联想 B575E bios.rar

板号LA-6757P AMD集显

网友:
我下来试试看,然后回复给大家听

网友:
一样不行,我的是集显的

网友:
维修经验 或者说排除过程了 给你移动到维修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