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帮忙看下,LG E2360T显示器故障

楼主(2015-12-17):
LGE2360T显示器,开机时显示左边有一大色块,启动WINDOWS后不明显,但画面很粗。请高手指点下维修思路
Windows

网友:
启动后,可能被WINDOWS绿色桌面掩盖所以不明显,请高手指点,不胜感谢

网友:
刷个程序试试

网友:
看看屏线接触好不好,,,,,,,

网友:
是左边这样,右边正常吗,LG的屏很有可能是屏哦

网友:
应该是屏坏了吧

网友:
检查驱动板以及屏线,看图片像是缺色的样子

网友:
楼主,刷程序,保证好

网友:
我怎么看的像是背光问题呢?

网友:
直接代换个驱动板试下不就知道了 这种问题一般我都会点一下 确定是否为屏的问题

网友:
屏线的问题吧

网友:
1、检查屏线,仔细点,看破皮没?
2、检查驱动板上的电容,用电容表逐个测量,特别是小容量的,有怀疑的换掉
3、匀光板出问题了,这种极少见,我碰到两次,匀光板(有机玻璃的)出现裂纹了。导致某一区域发亮或发黑或颜色不正(和裂纹的走向和是否贯穿有关)

网友:
如果左边显示不正常 右边正常的 话 这个问题 99.99%是屏的 问题

网友:
这都是屏自身问题

网友:
这是屏或者程序的问题,你先刷个程序,不行应该就是屏坏了!!!

网友:
换屏线试试,不行就刷个程序

网友:
这是屏的问题

网友:
这种情况应该是屏的问题了吧!

网友:
屏线的可能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