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H61-M LX3 PLUS R2.0有供电无复位维修

楼主(2015-12-17):
版号:华硕P8H61-M LX3 PLUS R2.0
故障:不复位
同行机板

测 内存 桥 CPU 等各大供电都正常
UP1625P  5脚EN 有电压 34脚PWROK有1V 出去控制VRMPG 但无VRMPG输出

_P8H61-M LX3 PLUS R2.0点位.rar

网友A:
无vrmpwrgd导致无复位的情况还是比较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vrmpwrgd导致无复位的情况还是比较多的

本来 也不想发帖的  发帖能吧 图纸积分赚回来

网友:
多发帖多赚点~

网友:
先顶后看,没积分。

网友B:
跑马之后 才会有真正的cpu供电  在无复位之前 那是cpu的假电压 不发出vrmpg也是正常的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跑马之后 才会有真正的cpu供电  在无复位之前 那是cpu的假电压 不发出vrmpg也是正常的吧?

灌得什么水???完全没看懂,,,你因该说跑马后的集显电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跑马之后 才会有真正的cpu供电  在无复位之前 那是cpu的假电压 不发出vrmpg也是正常的吧?

CPU真正的核心电压 要在 VRMPG之后    得到SVID  才会出吧

网友C:
帮你总结一下PQ40未导通而导致的VRMPG无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C:
帮你总结一下PQ40未导通而导致的VRMPG无输出

谢谢  哈哈 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灌得什么水???完全没看懂,,,你因该说跑马后的集显电压吧

真搞错了啊   笔记本的hm6系列的跟h61不知道一样吗 ,如果一样 ec发pwrok 和apwrok  两个信号满足后桥25m开始起振 桥发出drmpwrok 才读取bios   桥发出各路时钟 并返回33m给自身 给自身的clkin_pciloopback,桥发出假的核心电源好procpwrgd的信号发给cpu  cpu发出svid组合。 这个时候 真的cpu电压才出来了  在这段子里并没有提到过vrmpwrgd   那么vrmpwrgd信号是在cpu预设电压时发出来的,还是cpu发svid组合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真搞错了啊   笔记本的hm6系列的跟h61不知道一样吗 ,如果一样 ec发pwrok 和apwrok  两个信号满足后桥25m ...

  在这段子里并没有提到过vrmpwrgd   那么vrmpwrgd信号是在cpu预设电压时发出来的,还是cpu发svid组合出来的?对于你说的这句话,我说的是cpu电压正常后pwm发出的cpu电压电源好给桥,vrmpwrgd前提受控于cpu电压电源好,肯定是在cpu的电压正常后才转换给桥的,你自己琢磨被你搞蒙了

网友:
今天一块没有修好。。。谢谢分享经验

网友:
华硕这么多故障。怎么出货量还那么大。还贵为什么。

网友:
呵呵我的板也是你这样情况好了啊啊

网友:
点位图都有了很少用过

网友:
谢谢大师分享 值得学习

网友:
以前只知道测PG 原来PG后面还会有VRMPG 学习了 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