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6CM 时开机时开机掉电

楼主(2015-12-17):
能开机时,正常使用,开机掉电时,0.9  1.0左右掉电,CPU一路供电没出,其他电压都有,没有CPU供电芯片代换,加焊CPU供电,加焊CPU,还是一样掉电,更新过BIOS,还是一样掉电,

网友:
论坛上见有和我的问题一样的,怎么解决的,希望分享一下,论坛中没有说

网友A:
掉电到待机还是掉到0要说清楚?

网友B:
有没有这个板的电路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掉电到待机还是掉到0要说清楚?

掉到待机,0.002,可再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这个板的电路图纸

没有,好像论坛上有点位,

网友:
这问题不好修,

网友C:
查1.05V VTT电压,加电容,换18K电阻换10K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掉电到待机还是掉到0要说清楚?

看看电池状态会不会掉电?

网友D:
CPU供电芯片 型号给个的

网友:
是不是欠压或过流

网友E:
我的也加焊rt8168也可开不掉,等一会又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查1.05V VTT电压,加电容,换18K电阻换10K

能帮说的具体点吗?显卡供电?没有图纸,换加的是哪个附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电池状态会不会掉电?

会掉电,开机灯亮了,就灭了,好几次才能开机,并亮机,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的也加焊rt8168也可开不掉,等一会又不行了

是这个问题,应该是没有解决,你的修好了没?

网友:
引用 网友D:
CPU供电芯片 型号给个的

没有图纸,CPU的应该是NCP3218,显卡是rt8168b

网友:
遇到过一样的,,换了CPU供电芯片就OK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是这个问题,应该是没有解决,你的修好了没?

没有还在弄,你贴上人家不不说换CPU芯片好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查1.05V VTT电压,加电容,换18K电阻换10K

说·的太笼统既然想帮人就说清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的也加焊rt8168也可开不掉,等一会又不行了

你的显卡加焊了吗

网友:
是不是板载内存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没有还在弄,你贴上人家不不说换CPU芯片好的吗

没有这个芯片,看来要定了

网友E:
还等什么干显卡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没有这个芯片,看来要定了

不是芯片的问题

网友:
换个IC  不行按照条件维修

网友:
出一份力

网友:
你换个CPU供电芯片试试

网友F:
你的修好了?显卡问题吗?你换过CPU芯片没有好?

网友:
修好了没,分享下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还等什么干显卡啊

显卡加焊过了,一样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显卡加焊过了,一样

我的加焊显卡好的

网友:
只有一路供电。那就这块有应该有问题。 最好先找个CPU供电芯片换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的修好了?显卡问题吗?你换过CPU芯片没有好?

没换
........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的加焊显卡好的

我再加焊一次?确定好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的加焊显卡好的

又加焊了一次,还是老故障,你都修了哪里?

网友:
你检查温控还有桥把,估计是桥把U降频了!

网友:
  能开机的时候测一遍好的电压,  不能开的时候测看哪里不正常

网友:
为什么是VTT供电有问题

网友:
这个难度高啊

网友E:
没有啊,我就加焊过显卡和加焊rt8168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没有啊,我就加焊过显卡和加焊rt8168

应该换个RT8168B就好了吧,待机和开机有电流漏电声,客户急要,芯片没回来,只好装起来了

网友:
修好了 的话分享下经验啊 这种掉电机器修起来很麻烦

网友:
可能是芯片的问题

网友:
开机掉电原因太多说不清,至于CPU一路供电没出是正常的,所以U电芯片应该没问题。这问题就看掉电了,所以我等于没说,别人说了也没什么用,掉电常见问题多,只能你自己看图纸或没图纸看经验来看,华硕电路还是比较清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应该换个RT8168B就好了吧,待机和开机有电流漏电声,客户急要,芯片没回来,只好装起来了

我这个没有漏电声

网友:
是比较难修了